Goahead webserver(2.18版本)移植问题

楼主:
由于研究Vxworks下的Goahead   webserver(2.18版本)移植(这是用的最多的一种方式虽然存在BUG,但作为初学者很有学习价值);

按:
(1)建立基于bsp 的downloadable 工程,名称为 goaheadweb
(2)将下列下载的源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balloc.c
base64.c
default.c
ejlex.c
ejparse.c
emfdb.c
form.c
h.c
handler.c
md5c.c
mime.c
misc.c
page.c
ringq.c
rom.c
security.c
sock.c
sockGen.c
sym.c
uemf.c
um.c
umui.c
url.c
value.c
webrom.c
webs.c
asp.c
websuemf.c
cgi.c
/vxworks/main.c
在编译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才知道这个源文件中少了几个文件分别是:
dependency   generation   failed:   In   file   included   from
emf\emfIntern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j\ejIntrn.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asic\basi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mf\emf.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basic\basicInternal.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该怎么解决呢?
还在实验过程中。不过试过将编译参数加入到makefile中,不过用tornado2.2编译之后,makefile的内容又重新生成了改动之前的内容,具体在Tornado中如何修改,请指教。

网友:
从Tornado2.2环境中的builds->右键projectname->properties选择C/C++ Compiler中添加
        -DWEBS -DUEMF -DOS="VXWORKS" -DVXWORKS  即可,就能够顺利编译出来,不过这里会出现一个警告信息:
        Dependence generation failed: ccsimpc : No input file.
        但是这个不影响最后能生成可下载的project8.out文件,下一步就是要下载该文件到开发板,进行之后的测   试工作。

网友:
还要制作网页文件,生成webrom.c吧。但是偶按照步骤在VC6.0下编译webcomp.dsp(web218版)时出错,请问这是为什么,哪位仁兄给解释一下,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