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开发板telnet不能访问到的问题

楼主:
我的arm9开发板开通了telnet,pc下的linux也开通了telnet,pc的IP地址设为192.168.1.13,开发板IP地址设为192.168.1.33,我用交叉网线连接pc机的网口和开发板的网口,在linux的minicom下面启动开发板,进入了其操作系统,然后在终端下telnet,open 192.168.1.33,但是却显示:unable to connect to remote host:No route to host。不能访问开发板。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ping 192.168.1.33 看结果;
确认 下位机的telnet server 已经启动。

网友:
开发板和pc机都已经启动了telnet,ping也是不通的

网友:
telnet有server和客户端;
ping不通,那就是硬件上或者网络配置不对,与telnet无关。检查一下网络设置。

网友:
网络应该怎么设置呢?
pc上的rh9的网络吗?

网友:
用ifconfig看看网卡的配置
eth0

网友:
eth0可以看,没问题啊。配置的IP地址应该也没问题阿,可是依然不能访问,有没有比较明白的高手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
能ping通开发板,但是无法telnet访问,请问如果自己手动开通2410上的telnet功能,需要什么步骤呢,是不是要在文件系统上下功夫,谢谢,请告知详细步骤!

网友:
有没有用过的,指点一下啊!

等待中.....

网友: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