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下对话框不要最大化及滚动问题

楼主(2007-10-14):
wince4.2下对话框不要最大化及滚动问题
请教各位,我的程序在wince4.2运行,一点击运行,对话框就出现最大化,我怎么使他不最大化啊,以及怎么使对话框滚动,我试了加了滚动条,但是没有用啊!
不好意思各位我没分了,要是有我会多给的,希望各位能够帮我啊!谢谢了!
程序
对话框
能够
WindowCE

网友A:
用什么开发的啊?资源还是自己create的窗口呢?如果是资源生成的改改属性应该不会这样啊,自己create的可以控制窗口大小的。

网友B:
smartphone的滚动条可以,PPC的dialog滚动条是无效的,

网友C:
首先,楼主提问时没有说清楚自己所使用的开发环境、开发工具,使用MFC还是SDK!!!
关于最大化的问题,在这个论坛中,已经出现很多次了。
楼主有没有查找过?如果是MFC,有一个bool型变量的值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默认值是最大化显示。
窗体的滚动,好像是比较麻烦。楼主先把自己的代码贴出来看看吧。

网友D(2007-12-04):
如果是MFC,有一个bool型变量的值修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它默认值是最大化显示
就是它:
m_bFullScreen=false;
注意要放在源代码CDialog::OnInitDialog();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