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下载的问题

楼主(2007-01-05):
bootloader下载的问题
除了JTAG以外有没有其它把bootloader烧到NAND flash里面的方法?
我用的是本本,没有带串口、并口,用usb转了一个RS232出来,但是还是没有并口,所以JTAG用不了。
FLASH

网友A:
用isp下载 但是必须要用到串口才行要不然用iap下 只是这个不能下bootload 我知道的就这三种方法 你分别试用一下看能不能

网友B:
iap可以下 但是必须确认已经有可以在应用编程得程序在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