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ring str("123"); 一直搞不明白,这样也可以?

楼主:
Wince + eVC4 中:

CString str("123");

编译通过,运行没问题;调试一看,的确是 UNICODE 字符,这是为什么?

我并没有在字符串前边加 L 或 _T() ,怎么也行?

网友:
这个问题,和CString类的定义有关,查一下就清楚了。
CString类中存放字符串是的一个TCHAT数组,TCHAR的定义如下:
#ifdef UNICODE
typedef WCHAR               TCHAR;
#else
typedef char                TCHAR;
#endif

所以在CE中,CString类中的字符串是Unicode,不是char

网友:
哦,原来是这样。

那 SetDlgItemText(IDC_EDIT,"123");

又为什么会编译不通过呢?

改为如下就对了:

SetDlgItemText(IDC_EDIT,L"123");

网友:
lz可以看看
CString   的类实现。
他的构造函数中是有
CString (char * )的,在构造函数中自动给你转为unicode了。所以你可以这样使用。

但是SetDlgItemText不一样,他在ce下没有char版本的。

网友:
lenux说的对!

看了下 CString 源代码,看到底下一段:

#ifdef _UNICODE
CString::CString(LPCSTR lpsz)
{
        Init();
        int nSrcLen = lpsz != NULL ? lstrlenA(lpsz) : 0;
        if (nSrcLen != 0)
        {
                AllocBuffer(nSrcLen);
                _mbstowcsz(m_pchData, lpsz, nSrcLen+1);
                ReleaseBuffer();
        }
}
#else //_UNICODE
CString::CString(LPCWSTR lpsz)
{
        Init();
        int nSrcLen = lpsz != NULL ? wcslen(lpsz) : 0;
        if (nSrcLen != 0)
        {
                AllocBuffer(nSrcLen*2);
                _wcstombsz(m_pchData, lpsz, (nSrcLen*2)+1);
                ReleaseBuffer();
        }
}
#endif //!_UNICODE

如果定义了_UNICODE标识,它会把LPCSTR转换为UNICODE字符串。

不过,我却找不到 CString str = L"123"; 的定义;

就是说如果直接输入的就是UNICODE字符串,它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CString   str   =   L"123";
使用的是拷贝构造函数
CString   str(L"123");

网友:
找到了,如下:

//////////////////////////////////////////////////////////////////////////////
// More sophisticated construction

CString::CString(LPCTSTR lpsz)
{
        Init();
        if (lpsz != NULL && HIWORD(lpsz) == NULL)
        {
                UINT nID = LOWORD((DWORD)lpsz);
                if (!LoadString(nID))
                        TRACE1("Warning: implicit LoadString(%u) failed\n", nID);
        }
        else
        {
                int nLen = SafeStrlen(lpsz);
                if (nLen != 0)
                {
                        AllocBuffer(nLen);
                        WCE_FCTN(memcpy)(m_pchData, lpsz, nLen*sizeof(TCHAR));
                }
        }
}

帖子放2天,让更多的朋友看看,星期天结贴,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