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用的GSM的速率是多少?

楼主:
GSM phase 1 是 9.6kbps,现在是phase几啊?

网友:
现在就是9.6kbps,好像没有听说GSM这块有更高的升级!!

网友:
你说的是不是GPRS的速率啊?

网友:
你这个9600的速率是怎么来的?
在GSM系统中,语音经过信源编码,信道编码后速率为22.8Kbit/s,但是调制后在每个TDMA桢时隙中速率却为270.8kbit/s,根据奈规斯特定理,带同信号的码速不超过信号带宽,GSM每个信道只有200khz

网友:
是啊,都不知它说什么速率

网友:
它这个波特率总是指GSM在进行CSD传输方式下的波特率,它现在只有9600bps...你可以通过电话呼叫的方式来做这个测试,即两个GSM modem,其中一个主叫,一个被叫。。。主叫呼叫被叫成功后,即会显示当前的连接波特率为9600bps。注,拨叫为数据呼叫,如用AT指令时,号码后不加分号即可!

网友:
还是phase   1

网友:
太没有人气了,本坛中,单日回贴量基本不到10贴啊

我也正想往这门中钻啊

我一次性狂顶,顶到开不了贴为止!

网友:
phase 1, phase 2, phase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