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s2005mfc编写wince程序,如何遍历系统下的所有目录及子目录?

楼主:
用vs2005mfc编写wince程序,如何遍历系统下的所有目录及子目录?

试过了很多方法,都不行,mfc中的CFileFind类在人wince下不支持,郁闷哦!
请高手指教!!

网友:
vs2005MFC中怎么添加类

网友:
void BrowerFile(LPCTSTR lpDir)          //遍历文件
  {
         HANDLE hFind;
         WIN32_FIND_DATAW wfd;
         TCHAR tchPath[MaxPath] = {0};
         TCHAR tchDir[MaxPath] = {0};
         TCHAR tchStr[] = _T("Setting.bat");
          //*m_tchPath = 0;
         lstrcat(tchPath,lpDir);
         lstrcat(tchPath,_T("\\*.*"));

         hFind = FindFirstFile(tchPath,&wfd);
         if (hFind != INVALID_HANDLE_VALUE)
         {
                while (TRUE)
                {
                    if(IsDirectory(wfd.cFileName))
                        {
                                *tchPath = 0;
                                lstrcat(tchPath,lpDir);
                                lstrcat(tchPath,_T("\\"));
                                lstrcat(tchPath,wfd.cFileName);
                                BrowerFile(tchPath);
                        }
                        if (Tcharcmp(wfd.cFileName,tchStr))      //Tcharcmp()判断是不是要找的文件
                        {
                                lstrcat(m_tchPath,lpDir);               //保存文件路径
                                 break;
                        }
            if ( !FindNextFile(hFind,&wfd))
                break;
         }
                 FindClose(hFind);
          }
  }

   HANDLE m_hFindTread;

};
勉强可以实现,给你作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