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屏幕画图 刷新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有一侧键用于调节音量。

音量是用直接画在屏幕上的

刻度增减来表示的

怎样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点击程序窗口或切换窗口

屏幕上的刻度不被刷新

依然保留

和按显示器上调节按钮时出来效果一样

多些给位了

网友:
多谢各位了

着急啊

字都打错了

网友:
我觉得你要的是一个总在最前面的浮动窗口

网友:
就用普通的作图就可以阿,打个比方,按下音量控制键,马上获得屏幕窗口句柄,然后对这个句柄操作就可以了,再做一步控制,如果一段时间没有相应,就刷新背景屏幕,这样就没有了,至于效果,完全是你的作图控制了,,,

网友:
现在已完成获得当前窗口句柄 画图 并在一段时间后消失

问题是:

当画的 图 落在一个窗口上的某个

实时刷新的区域比如

视频播放,播放进度条 上时

会被处于这些区域的刷新动作给 擦出。

画图是在音量控制键按下时发生且只绘一次,

其后发生的动作 比如 窗口切换 某区域刷新

都会破坏 画图

该怎样保护 画图呢?

不知有什么好办法

多谢了

网友:
哪位英雄帮忙!

网友:
窗口切换,区域刷新,比较容易解决,只要跟踪事件后发个消息,把你的音量控制刷新一边就可以,视频播放这个比较麻烦,必须作在非播放区域,不过wince不是有自带的media播放器吗,控制音量的时候只要把自带的窗口显示出来,就能识别音量大小,不用自己画了吧,如果觉的自带的media框架不好看,可是定制个shell,一样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网友:
用的是tcpmp的库界面自己写的

但我要做的是 一个 全局控制的 按键

任何位置 都可以调节。

有点像osd菜单

不只有何方法

网友:
普通画图,看书

网友:
那还是单独开一个进程,做你的全局按键,这样限制少点

网友:
画图我是用线程完成的

问题是

画完图后

就无法再控制了

只能任由其他窗口去破坏

刷新我画的图

郁闷了

实在想不到有什么办法

请各位帮忙

//谢谢 bruda 提醒  不知那本书有

//若能提供 全部分给你

//若没有 请别不负责的乱回 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