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e6.0下的蓝牙服务(bluetooth profile)启用?

楼主:
编译好ce6.0并在PDA开发板上运行后,我想将CE6.0能支持的profiles都跑一遍。
   于是在开发板上插入一个usb蓝牙适配器(DLINK-dbt120),可以被PC上的蓝牙设备(IVT billionton)检测到,现在问题是:
   1.ce6.0编译时我选上了DUN GATEWAY、HS/HF AND Audio Gateway、LAP、PAN、HID总共五种profiles,但是刷新后检测到的服务只有蓝牙个人局域网、蓝牙拨号网络、蓝牙网络接入三种服务,其他几种不知如何检测?或者是某些相关编译选项没有选上?
   2.已经刷新到的三个服务理,网络连接和个人局域网可以初步连接,但是ping不通、而且尝试共享上网也失败。

   不知道是不是编译的问题,请高手指教!bow~~

网友:
比如HID可能是接蓝牙鼠标键盘之类的支持
HS/HF AND Audio Gateway蓝牙语音传输?

看来6.0对蓝牙profile的支持和5.0差不多

网友:
对,6.0里蓝牙部分的profiles和5.0基本上一致。但是现在有几个不知道为什么编译进去了却检测不到。

网友A:
经过我调整编译选项,已经可以找到蓝牙文件传输和蓝牙对象交换服务,经测试蓝牙对象交换服务已经可以实际应用,但是文件传输服务却一直处于连接失败状态。

网友:
对照MSDN 的OBEX Registry Settings下obex file server的注册表项,然后修改PB里相关注册表项,在你的PB工程里有个servers.reg文件,添加没有的那几项(canWrite,authenticate,password,transport authentiate)再MAKEIMG就可以了,我刚做过!
可行!

网友:
to lovepine:
   非常感谢!不过我已经添加了,还是不行。

网友:
to lovepine:
    对不起,找错地方了。在servers.reg里关于obex的有:
; ---------------------------------------------------------------------------
;  OBEX Support
; ---------------------------------------------------------------------------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SRVR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IRDASTK

[HKEY_LOCAL_MACHINE\Services\OBEX]
    "FriendlyName"="OBEX"
        "DLL"="OBEXSrVr.dll"
        "Keep"=dword:1
        "Order"=dword:9
        "Prefix"="OBX"
        "Index"=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
     "LogSize"=dword:10
     "DebugOutputMask"=dword:0
     "DebugOutputChannels"=dword:4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ELSE
     "protocols"="bth"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ELSE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ENDIF CE_MODLUES_IRDAST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SRVR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INBX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Services\{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BaseDir"="\\My Documents\\DefaultInbox"
    "Server"="obexinbx.dll"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BluetoothSdpRecord"=hex:   35, 59, 09, 00, 01, 35, 03, 19, \
                                11, 05, 09, 00, 04, 35, 11, 35, \
                                03, 19, 01, 00, 35, 05, 19, 00, \
                                03, 08, 0a, 35, 03, 19, 00, 08, \
                                09, 00, 06, 35, 09, 09, 65, 6e, \
                                09, 00, 6a, 09, 01, 00, 09, 00, \
                                09, 35, 08, 35, 06, 19, 11, 05, \
                                09, 01, 00, 09, 01, 00, 25, 10, \
                                4f, 42, 45, 58, 20, 4f, 62, 6a, \
                                65, 63, 74, 20, 50, 75, 73, 68, \
                                09, 03, 03, 35, 06, 08, 01, 08, \
                                02, 08, 03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INBX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VCRD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VCRD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VCAL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VCAL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FIL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Services\{f9ec7bc4-953c-11d2-984e-525400dc9e09}]
    "BaseDir"="\\Temp\\Ftp"
    "Server"="obexfile.dll"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BluetoothSdpRecord"=hex:35,41,09,00,01,35,03,19,11,06,09,00,04,35,11,35,\
                             03,19,01,00,35,05,19,00,03,08,0a,35,03,19,00,08,\
                             09,00,06,35,09,09,65,6e,09,00,6a,09,01,00,09,00,\
                             09,35,08,35,06,19,11,06,09,01,00,09,01,00,25,03,\
                             46,54,50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FILE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EXEC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EXEC

; @CESYSGEN IF SERVERS_MODULES_OBEXAPI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Transports\{30a7bc04-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Name"="IP"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Transports\{30a7bc03-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Name"="Bluetooth"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0-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ObexAPI"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0-59B6-40BB-AA2B-89EB49EF274E}\InprocServer32]
        @="OBEXAPI.dll"
        "ThreadingModel"="Free"
        "ProgID"="OBEXAPI.1"
        "VersionIndependentProgID"="OBEXAPI"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1-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HeaderCollection"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1-59B6-40BB-AA2B-89EB49EF274E}\InprocServer32]
        @="OBEXAPI.dll"
        "ThreadingModel"="Free"
        "ProgID"="HeaderCollection.1"
        "VersionIndependentProgID"="HeaderCollection"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5-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PropertyBag"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5-59b6-40bb-aa2b-89eb49ef274e}\InprocServer32]
        @="OBEXAPI.dll"
        "ThreadingModel"="Free"
        "ProgID"="PropertyBag.1"
        "VersionIndependentProgID"="PropertyBag"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4-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IpTransport"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4-59b6-40bb-aa2b-89eb49ef274e}\InprocServer32]
        @="OBEXAPI.dll"
        "ThreadingModel"="Free"
        "ProgID"="IpTransport.1"
        "VersionIndependentProgID"="IpTransport"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IRDASTK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3-59B6-40BB-AA2B-89EB49EF274E}]
        @="BTHTransport"

[HKEY_CLASSES_ROOT\CLSID\{30A7BC03-59B6-40BB-AA2B-89EB49EF274E}\InprocServer32]
        @="OBEXAPI.dll"
        "ThreadingModel"="Free"
        "ProgID"="BTHTransport.1"
        "VersionIndependentProgID"="BTHTransport"
; @CESYSGEN ENDIF CE_MODULES_BTD
; @CESYSGEN ENDIF SERVERS_MODULES_OBEXAPI

不知道你说的:添加没有的那几项(canWrite,authenticate,password,transport authentiate)怎么实现?

在msdn的OBEX Registry Settings下:
Registry Settings for OBEX ServerSee Also
OBEX Protocols Overview

You can change the registry settings for the OBEX server extensions. The registry key i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Services. The key can include one of the following subkeys:

Universally unique identifier (UUID)
String name
Set of hexadecimal digits
There is a subkey for each exported service. A subkey must evaluate to a TARGETID field in the OBEX request packet.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OBEX requests, see the OBEX documentation under "Object Exchange Protocol" in the MSDN library.

The registry key can also contain the value for BluetoothSdpRecord, which is sent to Service Discovery Protocol (SDP) for OBEX. The OBEX server provides a channel ID for the record, registers it at startup, and unregisters it at shutdown.

You can change the registry settings for the OBEX server configuration parameters. The registry key is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

The following table shows the registry values.

Value Description
IsEnabled This value is a DWORD. If the value is 0, the server does not start on boot.
ServerTimeout A DWORD time-out value, in ms, after which a service extension with no active connections is unloaded.
ConnectionTimeout A DWORD time-out value, in ms, after which a physical connection with no activity is closed.
MaintPeriod A DWORD time-out value, in ms, which refers to how often internal maintenance operations, such as compacting the heap, are performed.
Protocols A string value that contains the comma-separated list of transports used by the server.

和你说得不符?
期待你的回复。

网友:
to lovepine:
    查到你说的obex file server是哪个地方了,原来是platform for ce5.0下面的。我刚才按照ce6.0索引,难怪找不到!现在文件传输已经可以了。谢谢!
    不过现在网络问题还是没有解决,PC端和开发板端都可以网络连接,但是ping不通!

网友:
我用的确实是WINCE 5.0的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Obex\Services\{f9ec7bc4-953c-11d2-984e-525400dc9e09}]
    "BaseDir"="\\Temp\\Ftp"
    "Server"="obexfile.dll"
; @CESYSGEN IF CE_MODULES_BTD
"BluetoothSdpRecord"=hex:35,41,09,00,01,35,03,19,11,06,09,00,04,35,11,35,\
                             03,19,01,00,35,05,19,00,03,08,0a,35,03,19,00,08,\
                             09,00,06,35,09,09,65,6e,09,00,6a,09,01,00,09,00,\
                             09,35,08,35,06,19,11,06,09,01,00,09,01,00,25,03,\
                             46,54,50
////添加的位置和KEY ITEMS如下
"canWrite" = dword:1
"authenticate" = dword:0
"password" = "0000"
"transport authentiate" = dword:0

应该可以了的

网友:
学习 ING...
我们的项目,马上就会用到蓝牙这部分内容。

网友:
to lovepine() :
    编译时我是选上Bluetooth HS/HF and Audio Gateway Service这项profile的,但是现在为什么检测不到?其他的profile现在都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
你参考MSDN里关于Bluetooth HS/HF和Audio Gateway Service的注册表项信息,然后在BUILD OS后,修改相关的register文件,然后make run_time image就可以了,和OBEX FTP service同样的道理

网友:
我也在搞蓝牙,朋友们可以到下面接分
http://community.eeworld.net/Expert/TopicView3.asp?id=5260663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使用usb蓝牙适配器(DLINK-dbt120),在编译镜像时候,需要添加了几个蓝牙相关的组件?比如:Blue Protocol Stack with Transport Driver Support下面的组件有添加吗?

网友:
To peng22277:
   Blue Protocol Stack with Transport Driver Support肯定要添加的,就看你往你的开发板上添加的蓝牙硬件设备是哪种格式的,如果说你用的是DLINK-dbt120,显然就要选上Bluetooth Stack with Integrated USB Driver。为了保险起见,我就是把Bluetooth Stack with Integrated CSR Chipset Driver和Bluetooth Stack with Universal Loadable Driver也选上了。目前进展顺利。

   ps:抱歉,有一段时间没来eeworld,才看到你的问题。

网友:
to vic_rain
我们是使用蓝牙芯片,型号也没明确定下来,目前在和供应商方了解情况

网友:
您说的调整编译选项是指哪些?能具体说明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过我调整编译选项,已经可以找到蓝牙文件传输和蓝牙对象交换服务,经测试蓝牙对象交换服务已经可以实际应用,但是文件传输服务却一直处于连接失败状态。

您说的调整编译选项是指哪些?能具体说明吗?谢谢

网友:
我也正在做开发板上的蓝牙
网上一直查找不到太对的相关资料
能否跟大家讨论
QQ:5389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