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的问题

楼主(2007-11-22):
关于编码的问题
字符的编码一般是按照两个字节的UNICODE转化成01序列的.图象等也要转化成01序列计算机才能读懂.但是每一个01序列会对应一个数字,计算机是怎么区分这些数字和相应的编码信息的?要是是按照UNICODE来表示数字那计算机又不能按照补码的形式来进行数字的计算了.
还有就是计算机要表示那么多的文字,图形,音频信息还有很多不同的指令,都要用01序列来分别对应,这些对应又是由什么编码的?如果有的要用到3个或4个字节进行表示时,计算机是怎么去区分是若干个2字节的UNICODE编码还是高字节的编码?
计算机

网友A:
计算机执行的过程是取指令然后执行数据操作,如果指令和数据都无法区分就不用做事情了。“ 还有就是计算机要表示那么多的文字,图形,音频信息还有很多不同的指令,都要用01序列来分别对应,这些对应又是由什么编码的?”这个是回答你如何区分指令和数据的编码。
“字符的编码一般是按照两个字节的UNICODE转化成01序列的.图象等也要转化成01序列计算机才能读懂.但是每一个01序列会对应一个数字,计算机是怎么区分这些数字和相应的编码信息的?”这个是根据你的指令来区分的,程序告诉计算机这个是什么数据作何处理的
其实UNICODE是双字节编码,一般程序中是判断首字节最高位是否为1来区分UNICODE还是ascii码的,当然这种编码有很多了,光是中文就有GB2312(简体中文)、GBK、BIG5(繁体中文)三种编码。其目的就是要将编码和其对应的字库关联在一起。

网友B:
程序告诉计算机这个是什么数据作何处理的
怎么告诉的?是在每个数据前面都要带一个指令吗?也就是我们用键盘输入A字母也要跟一个指令吗?

网友C:
指令不也是01序列吗?计算机怎么知道它是数字还是指令啊...

网友D:
做些小的单片机,对这个会比较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