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请教语音方面的问题
diannao
diannao

网友A(2007-08-27):
请教语音方面的问题
想做一个通过语音芯片将语音采集,并通过无线传输,传输到PC机上实现语音识别功能,请问各位高手,用什么语音芯片比较好,由相关的技术资料吗?
先谢谢了
各位给点帮助。。。。。。
资料
语音识别
芯片

网友B:
音频的片子多阿,看你需要的效果了
lz的无线传输模块,准备放在哪个部分了

网友C:
简单点就是说一句话,能在外部采集通过无线的方式将语音数据传输给PC就可以了
具体推荐几片芯片?

网友D:
上百度吧,语音的片子很多的

网友E:
那如想选用比较便宜的芯片,那位可以推荐几种?

网友F:
不就是AD转换芯片嘛,采样频率用4K到64K都可以啊...再用个无线或蓝牙模块(如果用BLUETOOTH的话,采样芯片一般要用到PCM啦.可能还需要加一个时钟电路(2M,FCK等).....想复杂了一些!)

网友G(2007-10-17):
hi
please refer to INITPORT INC. 音港公司 www.initport.com
专注在语音识别领域(ASR),目前为国内主流手机公司以及手机设计公司
提供嵌入式的语音识别解决方案.可以在目前所有的主流手机平台
(从Arm7到Arm9)实现语音识别功能.
同时也为其他嵌入设备/桌面软件/呼叫中心服务器 提供语音识别解决方案
希望对你的项目有所帮助
Mailto: info@initpor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