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指令长度超过cpu字长,cpu怎么来处理这些指令呢?

楼主(2007-04-02):
有些指令长度超过cpu字长,cpu怎么来处理这些指令呢?
有些指令长度超过cpu字长,cpu怎么来处理这些指令呢?
cpu

网友A:
先取首指令,译码后,知道是否还有下一部分指令,如果有,就继续取回,再从复.最后得到结果
然后,执行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