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核与中断描述表IDT的简单问题

楼主(2007-03-22):
关于双核与中断描述表IDT的简单问题
我似乎在网上看到如果是双核的话,那每个处理器都有一个中断描述表IDT。那我想问一下每一个处理器他们的中断号都是统一的吗?也就是说第一处理器IDT[0x93]是键盘中断,那第二处理器0x93的IDT[0x93]也一定是键盘中断吗?
处理器

网友A:
像INTEL的双核,干脆就是放两块CPU
中断号应该是统一的,然后再通过硬件电路映射到不同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