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的程序出了點問題,不知道怎么回事(單片機的C)

楼主:
51單片機寫9850控制字的子程序如下:

void dds9850_w(void)
{
    extern num_input;
    uint ret,i,tw;
    uchar xdata *addr = DDS1_FRQ4;
    ret = 0;
    i = 0;

    while((i < num_input)&&(value[r7] != 0x20))
    {
        ret *= 10;
        ret += ((value[r7] - 0x30)&0xf);
        i++;
    }

    tw = ret * (2^32) / REFCLK_9850;
    DDS1_PHASE = 0x00;

    for(i = 0;i < 4;i++)
    {
        *addr = tw&0xff;
        tw>>=8;
        addr--;
    }
    IOUD1 = 0x00;
}

其中的说明:DDS1_FRQ4之前定义的9850寄存器地址,
num_input输入的数字的个数,
value[r7]存放输入数据的数组,
ret得到的value[r7]处理之后的数,
tw需要写入的频率控制字。
条件:我输入了7个数字5000000,存放于value[r7]={0x35,0x30,0x30,0x30,0x30,0x30,0x30}, 处理之后应该得到ret=5000000。
可是问题是:while那个循环应该执行7次,但是第一次执行完就跳出来了,得到ret=5。。。不知道为什么,那位达人帮帮欧吧~~
小弟谢谢了。。。
还有就是小弟忙毕业设计,第一次自己写c程序,格式和变量命名不是很好,希望大家提出批评和建议,谢谢了。。呵呵。。。
留个自己的QQ:258598377。

网友:
检查下while的条件,是不是不满足了。

网友:
uint ret,i,tw;
改成ulong了。
可是還是不行~~

网友:
你把声明value数组这段代码贴出来看。
?while那个循环应该执行7次,但是第一次执行完就跳出来了
是不是和r7的值有关那?

网友:
num_input的定义有问题?
在函数内部声明的extern是什么概念?我不明白。
放到函数的外边吧。

网友:
你的那个二维数组是怎样定义的,我这里看不明白,你怎么要定义一个二维数组呢?我觉得问题是出在二维数组上面。

网友:
num_input

谁知道你在哪改动了这个的值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