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楼主:
MEMS娴肩姵鍔呴崳锟�
閻㈤潧鐡欓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鏉堝湱绱瑼I
ARM閹垛偓閺堬拷
Linux娑撳骸鐣ㄩ崡锟�
閸楁洜澧栭張锟�
閸ユ垝楠嘙CU
51閸楁洜澧栭張锟�
濡剝瀚欓悽闈涚摍
閻㈠灚绨幎鈧張锟�
LED娑撴挸灏�
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TI閺冪姷鍤庢潻鐐村复
娴肩姵鍔呴崳锟�
PCB鐠佹崘顓�
缂佺厧鎮庨幎鈧張顖欐唉濞达拷
濞村鐦�/濞村鍣�
閸掑棛鐝涢崳銊ゆ
鐞涘奔绗熸惔鏃傛暏
濮瑰€熸簠閻㈤潧鐡�
濞戝牐鍨傞悽闈涚摍
閻㈤潧鐡欑粩鐐剁
DIY/瀵偓濠ф劗鈥栨禒鏈电瑩閸栵拷
MAX32630FTHR鐠佹崘顓告径褑绂屾稉鎾冲隘
娴犮儲濯舵导姘几
濞f濞o拷
閼卞﹨浜扮粭鎴犵懅闂傚綊妞�
EEWorld妫颁礁顨涙稉鎾冲隘
娣団剝浼呴崣鎴濈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关于COM串口的问题
arthas
arthas

网友A(2007-08-07):
关于COM串口的问题
终端上有四个串口,地址分别是3f8,2f8,3e8,2e8,我设置了环境变量BSP_SERIAL2,BSP_SERIAL3,BSP_SERIAL4,并且在platform.reg里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这样的键值下修改了串口地址为上面的地址,但是为什么还是只有COM1可以接受发送数据,而其他串口不能接受发送,只能打开关闭呢?谢谢高手指点!
其他

网友B:
查看[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下键值,有没有4个COM口信息.如果这儿找不到.那表示驱动没有加载成功.那肯定无法对COM进行操作
建议:查看COM所用的SysIntr是不是和其它资料冲突.

网友C:
没有找到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Active这个键,现在COM1和COM2可以接受和发送数据了,COM3和COM4还是出错。COM2、COM3、COM4的sysintr都是13,我把COM3、COM4的sysintr改成别的就会出错,不能DWON或者DWON完了之后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