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VC实现雷达扫描效果的界面?

楼主(2007-12-13):
如何用EVC实现雷达扫描效果的界面?
中间的扫描线该如何画?才能一直旋转?
效果图见附件。
效果图
雷达
如何

网友A:
把最外圈的圆选择若干个平均的点,然后依次以这些点为起点,圆心为终点,画线就行吧

网友B:
用N张贴图,图为12点位置到3点位置(90度)的N个指针,N根据你的密度具体确定,然后用角度旋转和贴图画切换(这是 我做闹钟用的方法,不知道适合你不)

网友C:
这个好像不是程序的问题,而是美工的问题

网友D:
这个我自己再琢磨下吧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