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数据采集,传感器是0.5级,1毫米的,是否可以做到精度10的-4次方,还有在采集时,电压老是不到满,是否会影响精度。

楼主:
用单片机做数据采集,传感器是0.5级,1毫米的,是否可以做到精度10的-4次方,还有在采集时,电压老是不到满,是否会影响精度。

在线等啊,搞定马上给分。

网友:
是否可以做到精度10的-4次方

这个取决于你的传感器的输出特性,嘿嘿
还有你ADC的分辨率,14位以上的ADC完全可以做到...

压老是不到满,是否会影响精度。
至于这个问题,看你传感器的工作特性,能不能正常工作,你得好好问问你传感器的来源什么的

网友:
传感器的类型?是否线性传感器?看你的表述应该是个距离传感器。

“0.5级”
是指传感器的误差等级,这个精度可不太高。假如真如我猜测的是距离传感器的话,那么实际90MM的距离,其传感测量结果在89.955~90.045范围内。

“1毫米的”
是最小测量距离为1mm吗?如果是的话,那么你的传感器保证的最大分辨率是0.005毫米。
你还有个最大量程参数未告知。
假如是14位数据,最大量程八十多毫米。如果是17位数据最大量程650多毫米。

“是否可以做到精度10的-4次方”
0.0001,这可达不到,只能达到0.005。

网友:
以上这些回答很棒哦

网友:
我们公司主要设计开发了模拟量输入数据采集模块,稳定性已经通过大量客户实际应用测量,采集精度万分之一,接受客户定制化设计开发,有兴趣可以交流一下! QQ:2049436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