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ce下如何实现FLASH多FAT分区?

楼主:
WINCE500, 1GB NAND, BINFS放系统镜像,大概28MB。

    目前已经实现FLASH剩余空间的定制大小的一个FAT分区。Eboot中,在BINFS分区之后,调用: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0x1400000/block_size)+1)*NandFlashInfo.wSectorsPerBlock,  // 20MB
                              PART_DOS32, TRUE,
                              PART_OPEN_ALWAYS) ;
再接着调用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TRUE,
                              PART_OPEN_ALWAYS) ;

    希望:能实现  FAT1: 20MB, FAT2: 980MB(剩余空间)。但是在控制面板的存储管理器中只能看到
PART00* BINFS 28MB
PART01* FATFS 20MB (自动加载目录 NAND_STORAGE )

    却看不到希望的PART02。

    请问,是否什么地方有问题?注册表需要改?还是别的方法实现?

网友A: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TRUE,
                 PART_OPEN_ALWAYS)   ;

第二个的TRUE改为FALSE即可。

网友:
请问楼上的问题解决了么?
我现在也是在困扰分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P_OpenPartition(NEXT_FREE_LOC,
                USE_REMAINING_SPACE,
                PART_DOS32,  TRUE,
                PART_OPEN_ALWAYS)  ;

第二个的TRUE改为FALSE即可。

我去看看,我的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