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MA ppp 接入UDP传输为什么不行

楼主:
各位大虾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采用同样的PPP协议栈,使用GPRS上网TCP UDP都可正常传输,但是采用有线modem及CDMA modem就发现TCP可以,余名解析也可以,但在应用程序发送UDP包时,服务器没有反应(设备和服务器都是同样的程序),是不是lcp协商的问题导致的,以下是我的CDMA连接过程
*** AT Stage: PPP

*** PPP Stage: None

*** PPP Stage: Starting

*** AT Stage: Disc 1

*** PPP Stage: Starting

*** PPP Stage: LCP Options

T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REQ [1]  ID:1   Len:14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
ID:948941806
Reset GPS Task

T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REQ [1]  ID:1   Len:14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
ID:948941806

R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REQ [1]  ID:1   Len:29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ype:3     len:5    AP: C223
    type:5     len:6    MN: 1552180886
    type:7     len:2  PFC
    type:8     len:2  ACFC
     we n-rejected auth-prot:C223 .. asking for PAP instead

T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NAK [3]  ID:1   Len:8
    type:3     len:4    AP: C023

R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ACK [2]  ID:1   Len:14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

Initialize GPS OK

R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ACK [2]  ID:1   Len:14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

R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REQ [1]  ID:2   Len:28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ype:3     len:4    AP: C023
    type:5     len:6    MN: 1552180886
    type:7     len:2  PFC
    type:8     len:2  ACFC
    rejected:7
    rejected:8

T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REJ [4]  ID:2   Len:8
    type:7     len:2  PFC
    type:8     len:2  ACFC

R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REQ [1]  ID:3   Len:24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ype:3     len:4    AP: C023
    type:5     len:6    MN: 1552180886
    accepted:1
    accepted:2
    accepted:3
    accepted:5

TX: Protocol: PPP_LCP [c021]    Code:CACK [2]  ID:3   Len:24
    type:1     len:41500
    type:2     len:6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ype:3     len:4    AP: C023
    type:5     len:6    MN: 1552180886
LCP Success

*** PPP Stage: LCP Options

*** PPP Stage: Auth'ing

TX: Protocol: PPP_PAP [c023]    Code:CREQ [1]  ID:1   Len:14
ID:948941806

RX: Protocol: PPP_PAP [c023]    Code:CACK [2]  ID:1   Len:5

  They accepted our Auth'

*** PPP Stage: Auth'ing

*** PPP Stage: Sorting IP's
PAP Success

T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REQ [1]  ID:1   Len:22
    type:3     len:6   ip: 0.0.0.0
    type:129     len:6   ip: 0.0.0.0
    type:131     len:6   ip: 0.0.0.0

R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REQ [1]  ID:4   Len:16
    type:2     len:6   comp-prot: 002D
    type:3     len:6   ip: 220.192.168.3
    rejected:2

T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REJ [4]  ID:4   Len:10
    type:2     len:6   comp-prot: 002D

R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NAK [3]  ID:1   Len:22
    type:3     len:6   ip: 220.207.169.79
    type:129     len:6   ip: 220.192.32.103
    type:131     len:6   ip: 220.192.0.130

T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REQ [1]  ID:2   Len:22
    type:3     len:6   ip: 220.207.169.79
    type:129     len:6   ip: 220.192.32.103
    type:131     len:6   ip: 220.192.0.130

R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REQ [1]  ID:5   Len:10
    type:3     len:6   ip: 220.192.168.3
    accepted:3

T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ACK [2]  ID:5   Len:10
    type:3     len:6   ip: 220.192.168.3

RX: Protocol: PPP_IPCP [8021]    Code:CACK [2]  ID:2   Len:22
    type:3     len:6   ip: 220.207.169.79
    type:129     len:6   ip: 220.192.32.103
    type:131     len:6   ip: 220.192.0.130

  Tx Magic Num: 0
  Rx Magic Num: 1552180886

       Tx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101000000000
       Rx ACCM: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Tx MRU: 1500
        Rx MRU: 1500
n
  Our IP: 220.207.169.79
Their IP: 220.192.168.3
DNS-1 IP: 220.192.32.103
DNS-2 IP: 220.192.0.130

网友:
经测试可以在ntp服务器,dns服务器之间进行udp传输,但我自己的服务器在铁通,同时电信ADSL拨号上网的临时全局IP测试不能通过,郁闷中。。。

网友:
能具体一点吗,是联通不提供不知名端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测试知名端口可以使用

网友:
请问楼主:

gprs中有apn设置,cdma需要设置apn或类似的参数吗?

网友:
cdma不需要设置apn,但是需要用户名和密码,匹配就可以了。。。正常访问公网的都是card。

网友:
就是说在建立ppp连接的时候,把用户名和密码设置成card,其余的和gprs差不多?

网友:
那么他所获得的本地ip是内部ip吗?gprs一般是10开头的内部ip

网友:
就是说cdma有没有内网这么一说?

网友:
CDMA也是内部的IP,也是10开头的网段。
实际上,CDMA也是需要APN的,只是中国联通的APN是写死的,不用设置。

网友:
这个嘛,可能出现的问题在链路上或者服务器端。

如果服务器端出现问题,这个就你比较清楚了,这里假设出在链路上
如果你tcp没问题的话,这个显然是不关lcp\chap的问题
以前俺有碰见过类似情况,那时侯测试的结果好象是一个终端只能存在一个udp练接,
不允许出现多个终端的对多个ip的udp连接,否则会只有一个没反应。

后面又检测到收到大量的udp攻击ip包,后来把终端的ping,igmp,icmp,echo之类的关掉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不处理那些收到不想处理的包

网友:
上面有点写错...
这个嘛,可能出现的问题在链路上或者服务器端。

如果服务器端出现问题,这个就你比较清楚了,这里假设出在链路上
如果你tcp没问题的话,这个应该是不关lcp\chap的问题
以前俺有碰见过类似情况,那时侯测试的结果好象是一个终端只能存在一个ip的udp练接,
不允许出现终端对多个ip的udp连接,否则会只有一个有反应。其情况就是你上面所说的了。

后面又检测到收到大量的udp攻击ip包,后来把终端的ping,igmp,icmp,echo之类的关掉就可以了
反正就是不处理那些收到不想处理的包

网友:
汗。。。CDMA获得的IP地址,实际上应该是公网的,一般都是202开头的,移动的才是10开头的。UDP没反映,很可能是一些垃圾包或者是端口的问题。关于UDP的垃圾包是非常多的,占用了大量的UDP的端口资源!

网友:
能否询问一下你用的tcp/ip协议栈是哪个?开发环境是什么?我现在用at91sam7x芯片移植ucos+uc/ip,在uc/ip上出问题,基于ppp的。想交流请教一下

网友:
学习一下   ppp验证成功后能否用CSocket直接向网络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