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操作系统枚举usb设备的过程

楼主:
请问各位大侠,在windows下系统枚举usb设备的过程是怎样的,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识别是usb1.1还是usb2.0的,如果我的usb设备是2.0,接在2.0的usb接口上,我能通过什么方式让其只工作于1.1而不是2.0?

网友:
如果说是查看计算机的USB接口是2.0,还是1.1的话,好像是通过查看USB总线的名字中是否有“ECHI”字样来判断。
好像要让一个2.0的设备工作在1.1上的话,我就不知道了,应该由设备决定的,今天该好看到一篇文章说是通信之间有一个什么信号可以知道主机的USB版本,这样设备就可以选择工作在哪 一方式下,但我不知道在那里看到了。下面这段话不知道对你有没有,是一位网友说的。

“在USB HOST端,有两个15K的下拉电阻接在D+,D-上,平时为低电平在USB全速和高速设备中,在D+上接有1.5K的上拉电阻,
在低速设备中,在D-上接有1.5K的上拉电阻。

当设备插入USB HOST时,D+或D-被拉高,这时主机识别到设备插入。
并能判断出低速还是全速设备。

对于高速设备,首先也是被识别成全速设备,然后通过发送线性调频脉冲序列
来识别并转入高速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