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推荐jtag接口的51单片机,谢谢

楼主(2007-01-28):
[急]请推荐jtag接口的51单片机,谢谢
[急]请推荐jtag接口的51单片机,谢谢!
接口

网友A:
标准JTAG的还真没注意,不知道C8051的算不算?

网友B:
S8051系列有,参见 新华龙 的网站吧

网友C:
我想楼上说得也应该是C8051吧,我现在想只要在线编程就可以,不一定用JTAG接口,初步打算用89S52,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有没有集成开发环境实现在线编程?

网友D(2008-04-17):
Winbond W79E系列MCU全部使用JTAG技术开发调试
选型指南:
www.hi.baidu.com/r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