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过A/D转换后发送到C51单片机的数字量怎么和一个RS ...

楼主(2007-07-10):
一个经过A/D转换后发送到C51单片机的数字量怎么和一个RS422协议的数字量通过一个串口发给PC机?
系统要求是一个数据采集,现在有两个传感器,一个输出是0-10V模拟量,一个是25位的RS422数字量。模拟量可以通过一个C51单片机和一个A/D转换变成数字量。
那么我想请教怎么能把这两个不同的数字量通过一个串口发送给PC机!
数据采集

网友A:
排排坐,吃果果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A/D转换后送PC的COM1,rs422数据转换后送PC的COM2.
非要用一个口给PC就选双串口单片机或外扩串口,也可以分时操作或I/O模拟串口,但可能麻烦一些且受限制.

网友C:
你说的RS422是不是串口啊?如果是并行的差分I/O线就用MCU外扩I/O了.

网友D(2008-05-02):
用485接口,可以实现多点发送和多点接受的串行网络,当然如果你可以控制你的422芯片的发送关闭的情况下,使用422也可以实现多点发送和接受的串行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