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RRO :OEMLAUNCH .......... SPINFOREVER

楼主(2007-12-11):
关于ERRO :OEMLAUNCH .......... SPINFOREVER
小弟刚接触WINCE用的事4。2版本
最近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再烧操作系统的时候 如果是直接烧到RAM里面没有一点问题
但是选择FLASH(ENABLE)烧到FLASH里面的时候就出现
ERRO:OEMLAUNCH......
SPINFOREVER
这个问题了
哪位大哥能教教小弟啊 这个问题都堵好几天了
每次做实验只能烧到RAM然后再配置 好麻烦
问题
操作系统
FLASH

网友A:
地址要改吧

网友B(2008-03-03):
我时先下载到内存里,出现ERROR:不可用的内存地址。。。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