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考试 答案 请帮忙,急急急!!! 在线等答案!!!!

楼主:
高手帮做一下,谢谢了,否则考试要挂了:(题在附件中

网友:
我来看LZ挂了没有??

嘿嘿

网友:
别怪我狠心,看不到你的那些个东西

呵呵

网友:
我也看不到!

网友:
题在这里!!!!!!!!!!!!!!!!!!!!!!!!!!!!!

填空题
1.CPU与内存或I/O接口相连的系统总线由          ,         和         三种信号线组成。
2.MCS-51单片机有      、      、      、      和      五个中断源,复位时        中断源的优先级最高。
3.外部中断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       H。MCS-51单片机PC的长度为     位,SP的长度为     位,数据指针DPTR的长度为     位。
4.MCS-51单片机内部RAM共分成    个功能区,其高端128字节的地址空间称为    区。
5.CPU与内存或I/O接口相连的系统总线由          ,         和         三种信号线组成。MCS-51单片机访问片外存储器时利用      信号锁存来自       口的低八位地址。
6.MCS-51单片机有    个中断源,可分为   个优先级,复位时     中断源的优先级最高。
7.定时器T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        。8255可编程芯片通常作为           扩展之用。
8.A/D转换器的作用是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方式分别为        、          、         和           。
9.A/D转换器的作用是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方式分别为        、          、         和           。
10.单片机复位时PC=     H,SP=       H,工作寄存器采用第      组。
11.MCS-51单片机的存储器分为           存储器和           存储器。MCS-51单片机内部RAM共分成      个功能区,其高端128字节的地址空间称为       区,其中只有        字节有意义。
12.若PSW为18H,则选取的是第          组通用寄存器。
13.MCS-51单片机内部RAM共分成     个功能区,其高端128字节的地址空间称为     区,其中只有        字节有意义。
14.CPU与内存或I/O接口相连的系统总线由          ,         和         三种信号线组成。
15.A/D转换器的作用是将      量转换成       量。MCS-51单片机PC的长度为     位,SP的长度为     位,数据指针DPTR的长度为     位。
16.MCS-52单片机片内共有______字节单元的RAM.
17.若MCS-51单片机的程序状态字PSW中的RS1,RS0=11,那么工作寄存器R0-R7的直接地址为______.
18.对于指令SJMP $,其操作码为80H,其操作数(即偏移量)为______.
19.当EA接地时,MCS-51单片机将从______的地址0000H开始执行程序。
20.微处理器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____________.
21.单片机的工作过程就是______的过程。
22.I/O编址技术有______和______两种。

选择题
1、下列指令中错误的是(      )。
(A)CLR R0             (B)MOVX  @DPTR,B
(C)MOV  P3.4,A      (D)JBC  TF0,LOOP
2、MCS-51单片机外扩存储器芯片时,4个I/O口中作为数据总线的是(      )。
(A)P0口和P2口   (B)P0口    (C)P2口和P3口   (D)P2口
3、计算机工作时,能写入也能读出的半导体存储器是(      )。
(A)RAM     (B)ROM      (C)磁盘    (D)磁带
4、各中断源发出的中断请求信号,都会标记在MCS-51系统中的(    )。
(A)TMOD     (B)TCON/SCON      (C)IE    (D)IP
5、计算机对输入/输出设备的控制方式主要有3种。其中,    方式硬件设计简单,但要占用不少CPU的运行时间;B方式硬件线路最复杂,但可大提高数据传送速率;C方式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A~C:(1)先进先出   (2)后进先出   (3)直接存储器存取    (4)程序查询  (5)高速缓存   (6)系统总线  (7)程序中断   (8)逐行扫描
请选择并填写答案:A=(   )   B=(   )    C=(    )
6、区分片外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最可靠方法是(      )。
(A)看其芯片型号是RAM还是ROM
(B)看其位于地址范围的低端还是高端
(C)看其离MCS-51芯片的远近
(D)看其是被RD还是PSEN信号连接
7、指令AJMP的跳转范围是(      )。
(A)256   (B)1KB    (C)2KB   (D)64KB
8、MCS-51响应中断的条件是(      )。
(A)TCON或SCON寄存器内的有关中断标志位为1
(B)IE中断允许寄存器内的有关中断允许位为1
(C)IP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内的有关位为1
(D)当前一条指令执行完
9、MCS-51的中断允许寄存器IE的内容为83H,CPU将响应的中断请求是( )
A、/INT0,/INT1     B、T0,T1    C、T1,串行接口       D、/INT0,T0
10、在CPU内部,反映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一些特征的寄存器( )
   A、PC    B、PSW     C、A       D、SP
11、下列不是单片机总线的是( )
A、地址总线     B、控制总线      C、数据总线       D、输出总线
12、当MCS-51复位时,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A、SP=00H     B、PC=0000H     C、SBUF=00H     D、(30H)=00H
13、十进制29的二进制表示为原码( )
A、11100010    B、10101111     C、00011101   D、00001111
14、控制串行口工作方式的寄存器是( )
A、TCON     B、PCON     C、SCON    D、TMOD
15、使用8255可以扩展出的I/O口线是( )
A、16根  B、24根    C、22根    D、32根
16、当8031扩展程序存储器8KB时,需使用EPROM 2716( )
A、2片      B、3片     C、4片       D、5片
17、MCS-51外扩ROM,RAM和I/O口时,它的数据总线是( )
A、P3     B、P2      C、P1      D、P0
18、区分片外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最可靠方法是( )
A、看其芯片型号是RAM还是ROM
B、看其位于地址范围的低端还是高端
C、看其离MCS-51芯片的远近
D、看其是被/RD还是/PSEN信号连接
19、通常所说的主机是指(      )。
(A)运算器和控制器           (B)CPU和磁盘存储器
(C)CPU主存                 (D)硬件和软件
20、计算机能直接识别的语言是(      )。
(A)汇编语言   (B)自然语言    (C)机器语言   (D)高线语言
21、PC是(      )。
(A)一根硬件信号线   (B)一个可由用户直接读写的RAM单元
(C)一个不可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D)一个能自动加1计数的ROM单元
22、计算机工作时,能写入也能读出的半导体存储器是(      )。
(A)RAM     (B)ROM      (C)磁盘    (D)磁带
23、在CPU内部,反映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一些特征的寄存器是(      )。
(A)PC   (B)PSW    (C)A   (D)SP
24、各中断源发出的中断请求信号,都会标记在MCS-51系统中的(    )。
(A)TMOD     (B)TCON/SCON      (C)IE    (D)IP
25.MCS-51单片机有片内ROM容量( )
  A. 4KB B. 8KB
  C. 128B D. 256B
26.MCS-51单片机的位寻址区位于内部RAM的( )单元。
  A. 00H—7FH B. 20H—7FH
  C. 00H—1FH D. 20H—2FH
27.MCS-51单片机的串行中断入口地址为( )
  A. 0003H B. 0013H
  C. 0023H D. 0033H
28.MCS-51单片机的最小时序定时单位是( )
  A. 状态 B. 拍节
  C. 机器周期 D. 指令周期
29.若MCS-51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6MHZ,定时器/计数器的外部输入最高计数频率为( )
  A. 2MHz B. 1MHz
  C. 500KHz D. 250KHz

判断题
1.程序计数器PC不能对它进行读写操作(      )
2.中断初始化时,对中断控制器的状态设置,只可使用位操作指令,而不能使用字节操作指令(      )
    3.在MCS-51单片机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5μs。 ( )
4.单片机系统扩展时使用的锁存器,是用于锁存高8位地址(     )
调用子程序指令(如LCALL)及返回指令(如RET)与堆栈有关但与PC无关。 ( )
5.        主存与外部设备统一编址时,需要专门的输入输出指令。     ( )
6.        RC  A为循环左移指令(
7.        锁存器、三态缓冲寄存器等简单芯片中没有命令寄存和状态寄存等功能。  ( )
8.        MOV @R0,P1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条能正确执行的MCS-51指令。  ( )
9.MOV  A,30H为立即寻址方式(     )
10.如果发生除法溢出错误,则PSW标志位P置1。(     )
11.如JC  rel发生跳转时,目标地址为当前地址加上偏移量rel(      )
12.MUL  AB的执行结果是高8位在A中,低8 位在B中(     )
13.离散信号都是数字信号(     )
14.在A/D变换时,抽样频率越高越好(     )

编程:
1.将片内RAM中以30H单元开始的50个字节数传送到片内RAM中60H开始的单元中。
2.将外部RAM中从3000H单元开始的100个字节数传送到内部RAM中60H开始的连续单元中,请编写源程序。
3.利用定时/计数器T1定时50mS,在P1.0引脚上产生周期为100mS的方波信号,晶振频率为12MHZ,请编写程序。

简答题
1、        串行数据传送的主要优点和用途是什么?
2、        MOV P1,#0FFH这条指令应理解为输出全“1”到P1口呢,还是理解为从P1口读引脚的预备动作?
3、        中断服务子程序与普通子程序有哪些异同之处?
4、        单片机系统中的定时和计数功能有何区别?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简述其工作原理。
5、        请分析A/D转换器产生量化误的原因。具有8位分辨率的A/D转换器,当输入0~ 5V电压时,其最大量化误差是多少?
6、        简述累加器的ACC的作用。
7、        简述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及其寻址范围。
8、        单片机是如何区分片内片外RAM的?
9、        简述单片机的接地系统。
10、        MCS51单片机的伪指令有哪些?
11、        串行通信有哪几种制式?各有什么特点?
12、        D/A转换器有哪些主要性能指标?
13、        什么是单片机,单片机的特性主要有哪些?
14、        什么是中断?CPU响应中断的条件是什么?
读程序  1.已知(SP)=60H,(DPTR)=3456H,在执行下列指令后,(SP)=______,内部RAM(61H)=______.
  PUSH DPH
  PUSH DPL
  2.执行下列程序后,(A)=______,(B)=______.
  MOV A,#0AH
  MOV B,#20H
  MUL AB
  3.请分析下面程序执行后的操作结果,(A)=______,(R0)=______.
  MOV A,#60H
  MOV R0,#40H
  MOV @R0,A
  MOV 41H,R0
  XCH A,R0
  4.内部RAM从list单元开始存放一单字节正数表,表中之数作无序排列,并以-1作结束标志。编程实现表中找出最小值。
  MOV R0,#LIST
  MOV A,@R0
  MOV MIN,A
  LOOP5:INC R0
  MOV A,@R0
  ________,LOOP3
  RET
  LOOP3:CJNE A,MIN,LOOP1
  LOOP1:________ LOOP2
  MOV MIN,A
  LOOP2:SJMP LOOP5
  5.设两个十进制数分别在内部RAM40H单元和50H单元开始存放(低位在前),其字节长度存放在内部30H单元中。编程实现两个十进制数求和,并把求和结果存放在40H开始的单元中。
  MOV R0,#40H
  MOV R1,#50H
  MOV R2,#30H
  _________
  LOOP:MOV A,@R0
  ADDC A,@R1
  _________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2,LOOP
  RET

网友:
题在这里!!!!!!!!!!!!!!!!!!!!!!!!!!!!!

填空题
1.CPU与内存或I/O接口相连的系统总线由          ,         和         三种信号线组成。
2.MCS-51单片机有      、      、      、      和      五个中断源,复位时        中断源的优先级最高。
3.外部中断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       H。MCS-51单片机PC的长度为     位,SP的长度为     位,数据指针DPTR的长度为     位。
4.MCS-51单片机内部RAM共分成    个功能区,其高端128字节的地址空间称为    区。
5.CPU与内存或I/O接口相连的系统总线由          ,         和         三种信号线组成。MCS-51单片机访问片外存储器时利用      信号锁存来自       口的低八位地址。
6.MCS-51单片机有    个中断源,可分为   个优先级,复位时     中断源的优先级最高。
7.定时器T0的中断入口地址是        。8255可编程芯片通常作为           扩展之用。
8.A/D转换器的作用是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方式分别为        、          、         和           。
9.A/D转换器的作用是                   。单片机的输入输出方式分别为        、          、         和           。
10.单片机复位时PC=     H,SP=       H,工作寄存器采用第      组。
11.MCS-51单片机的存储器分为           存储器和           存储器。MCS-51单片机内部RAM共分成      个功能区,其高端128字节的地址空间称为       区,其中只有        字节有意义。
12.若PSW为18H,则选取的是第          组通用寄存器。
13.MCS-51单片机内部RAM共分成     个功能区,其高端128字节的地址空间称为     区,其中只有        字节有意义。
14.CPU与内存或I/O接口相连的系统总线由          ,         和         三种信号线组成。
15.A/D转换器的作用是将      量转换成       量。MCS-51单片机PC的长度为     位,SP的长度为     位,数据指针DPTR的长度为     位。
16.MCS-52单片机片内共有______字节单元的RAM.
17.若MCS-51单片机的程序状态字PSW中的RS1,RS0=11,那么工作寄存器R0-R7的直接地址为______.
18.对于指令SJMP $,其操作码为80H,其操作数(即偏移量)为______.
19.当EA接地时,MCS-51单片机将从______的地址0000H开始执行程序。
20.微处理器包括两个主要部分即____________.
21.单片机的工作过程就是______的过程。
22.I/O编址技术有______和______两种。

选择题
1、下列指令中错误的是(      )。
(A)CLR R0             (B)MOVX  @DPTR,B
(C)MOV  P3.4,A      (D)JBC  TF0,LOOP
2、MCS-51单片机外扩存储器芯片时,4个I/O口中作为数据总线的是(      )。
(A)P0口和P2口   (B)P0口    (C)P2口和P3口   (D)P2口
3、计算机工作时,能写入也能读出的半导体存储器是(      )。
(A)RAM     (B)ROM      (C)磁盘    (D)磁带
4、各中断源发出的中断请求信号,都会标记在MCS-51系统中的(    )。
(A)TMOD     (B)TCON/SCON      (C)IE    (D)IP
5、计算机对输入/输出设备的控制方式主要有3种。其中,    方式硬件设计简单,但要占用不少CPU的运行时间;B方式硬件线路最复杂,但可大提高数据传送速率;C方式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A~C:(1)先进先出   (2)后进先出   (3)直接存储器存取    (4)程序查询  (5)高速缓存   (6)系统总线  (7)程序中断   (8)逐行扫描
请选择并填写答案:A=(   )   B=(   )    C=(    )
6、区分片外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最可靠方法是(      )。
(A)看其芯片型号是RAM还是ROM
(B)看其位于地址范围的低端还是高端
(C)看其离MCS-51芯片的远近
(D)看其是被RD还是PSEN信号连接
7、指令AJMP的跳转范围是(      )。
(A)256   (B)1KB    (C)2KB   (D)64KB
8、MCS-51响应中断的条件是(      )。
(A)TCON或SCON寄存器内的有关中断标志位为1
(B)IE中断允许寄存器内的有关中断允许位为1
(C)IP中断优先级寄存器内的有关位为1
(D)当前一条指令执行完
9、MCS-51的中断允许寄存器IE的内容为83H,CPU将响应的中断请求是( )
A、/INT0,/INT1     B、T0,T1    C、T1,串行接口       D、/INT0,T0
10、在CPU内部,反映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一些特征的寄存器( )
   A、PC    B、PSW     C、A       D、SP
11、下列不是单片机总线的是( )
A、地址总线     B、控制总线      C、数据总线       D、输出总线
12、当MCS-51复位时,下面说法正确的是(  )
A、SP=00H     B、PC=0000H     C、SBUF=00H     D、(30H)=00H
13、十进制29的二进制表示为原码( )
A、11100010    B、10101111     C、00011101   D、00001111
14、控制串行口工作方式的寄存器是( )
A、TCON     B、PCON     C、SCON    D、TMOD
15、使用8255可以扩展出的I/O口线是( )
A、16根  B、24根    C、22根    D、32根
16、当8031扩展程序存储器8KB时,需使用EPROM 2716( )
A、2片      B、3片     C、4片       D、5片
17、MCS-51外扩ROM,RAM和I/O口时,它的数据总线是( )
A、P3     B、P2      C、P1      D、P0
18、区分片外程序存储器和数据存储器的最可靠方法是( )
A、看其芯片型号是RAM还是ROM
B、看其位于地址范围的低端还是高端
C、看其离MCS-51芯片的远近
D、看其是被/RD还是/PSEN信号连接
19、通常所说的主机是指(      )。
(A)运算器和控制器           (B)CPU和磁盘存储器
(C)CPU主存                 (D)硬件和软件
20、计算机能直接识别的语言是(      )。
(A)汇编语言   (B)自然语言    (C)机器语言   (D)高线语言
21、PC是(      )。
(A)一根硬件信号线   (B)一个可由用户直接读写的RAM单元
(C)一个不可寻址的特殊功能寄存器
(D)一个能自动加1计数的ROM单元
22、计算机工作时,能写入也能读出的半导体存储器是(      )。
(A)RAM     (B)ROM      (C)磁盘    (D)磁带
23、在CPU内部,反映程序运行状态或反映运算结果一些特征的寄存器是(      )。
(A)PC   (B)PSW    (C)A   (D)SP
24、各中断源发出的中断请求信号,都会标记在MCS-51系统中的(    )。
(A)TMOD     (B)TCON/SCON      (C)IE    (D)IP
25.MCS-51单片机有片内ROM容量( )
  A. 4KB B. 8KB
  C. 128B D. 256B
26.MCS-51单片机的位寻址区位于内部RAM的( )单元。
  A. 00H—7FH B. 20H—7FH
  C. 00H—1FH D. 20H—2FH
27.MCS-51单片机的串行中断入口地址为( )
  A. 0003H B. 0013H
  C. 0023H D. 0033H
28.MCS-51单片机的最小时序定时单位是( )
  A. 状态 B. 拍节
  C. 机器周期 D. 指令周期
29.若MCS-51单片机的晶振频率为6MHZ,定时器/计数器的外部输入最高计数频率为( )
  A. 2MHz B. 1MHz
  C. 500KHz D. 250KHz

判断题
1.程序计数器PC不能对它进行读写操作(      )
2.中断初始化时,对中断控制器的状态设置,只可使用位操作指令,而不能使用字节操作指令(      )
    3.在MCS-51单片机系统中,一个机器周期等于1.5μs。 ( )
4.单片机系统扩展时使用的锁存器,是用于锁存高8位地址(     )
调用子程序指令(如LCALL)及返回指令(如RET)与堆栈有关但与PC无关。 ( )
5.        主存与外部设备统一编址时,需要专门的输入输出指令。     ( )
6.        RC  A为循环左移指令(
7.        锁存器、三态缓冲寄存器等简单芯片中没有命令寄存和状态寄存等功能。  ( )
8.        MOV @R0,P1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条能正确执行的MCS-51指令。  ( )
9.MOV  A,30H为立即寻址方式(     )
10.如果发生除法溢出错误,则PSW标志位P置1。(     )
11.如JC  rel发生跳转时,目标地址为当前地址加上偏移量rel(      )
12.MUL  AB的执行结果是高8位在A中,低8 位在B中(     )
13.离散信号都是数字信号(     )
14.在A/D变换时,抽样频率越高越好(     )

编程:
1.将片内RAM中以30H单元开始的50个字节数传送到片内RAM中60H开始的单元中。
2.将外部RAM中从3000H单元开始的100个字节数传送到内部RAM中60H开始的连续单元中,请编写源程序。
3.利用定时/计数器T1定时50mS,在P1.0引脚上产生周期为100mS的方波信号,晶振频率为12MHZ,请编写程序。

简答题
1、        串行数据传送的主要优点和用途是什么?
2、        MOV P1,#0FFH这条指令应理解为输出全“1”到P1口呢,还是理解为从P1口读引脚的预备动作?
3、        中断服务子程序与普通子程序有哪些异同之处?
4、        单片机系统中的定时和计数功能有何区别?分别适用于什么场合?简述其工作原理。
5、        请分析A/D转换器产生量化误的原因。具有8位分辨率的A/D转换器,当输入0~ 5V电压时,其最大量化误差是多少?
6、        简述累加器的ACC的作用。
7、        简述寄存器间接寻址方式及其寻址范围。
8、        单片机是如何区分片内片外RAM的?
9、        简述单片机的接地系统。
10、        MCS51单片机的伪指令有哪些?
11、        串行通信有哪几种制式?各有什么特点?
12、        D/A转换器有哪些主要性能指标?
13、        什么是单片机,单片机的特性主要有哪些?
14、        什么是中断?CPU响应中断的条件是什么?
读程序  1.已知(SP)=60H,(DPTR)=3456H,在执行下列指令后,(SP)=______,内部RAM(61H)=______.
  PUSH DPH
  PUSH DPL
  2.执行下列程序后,(A)=______,(B)=______.
  MOV A,#0AH
  MOV B,#20H
  MUL AB

网友:
  3.请分析下面程序执行后的操作结果,(A)=______,(R0)=______.
  MOV A,#60H
  MOV R0,#40H
  MOV @R0,A
  MOV 41H,R0
  XCH A,R0
  4.内部RAM从list单元开始存放一单字节正数表,表中之数作无序排列,并以-1作结束标志。编程实现表中找出最小值。
  MOV R0,#LIST
  MOV A,@R0
  MOV MIN,A
  LOOP5:INC R0
  MOV A,@R0
  ________,LOOP3
  RET
  LOOP3:CJNE A,MIN,LOOP1
  LOOP1:________ LOOP2
  MOV MIN,A
  LOOP2:SJMP LOOP5
  5.设两个十进制数分别在内部RAM40H单元和50H单元开始存放(低位在前),其字节长度存放在内部30H单元中。编程实现两个十进制数求和,并把求和结果存放在40H开始的单元中。
  MOV R0,#40H
  MOV R1,#50H
  MOV R2,#30H
  _________
  LOOP:MOV A,@R0
  ADDC A,@R1
  _________
  MOV @R0,A
  INC R0
  INC R1
  DJNZ R2,LOOP
  RET

四、已知以下主程序和中断服务子程序,请阅读程序,回答下面问题
ORG  0000H
LJMP  MAIN
ORG  000BH
LJMP  TT0
ORG  1000H
MAIN:MOV  TMOD,#01H
MOV  TH0,#0CH
MOV  TL0,#78H
SETB  EA
SETB  ET0
SETB  TR0
SJMP  $
TT0:CPL  P1.0
MOV  TH0,#0CH
MOV  TL0,#78H
RETI
END
(1)说明程序的功能。
(2)程序中三条SETB指令起什么作用?

阅读并分析程序,根据各题具体要求填写答案

1、知(A)=02H, (R1)=7FH,(DPTR)=2FFCH,片外RAM(2FFEH)=11H,ROM(2FFEH)=64H,(30H)=A5H,试分别写出以下指令执行后A中内容是多少?
a)        XCH  A,30H       (A)=
b)        MOV  A, @R1     (A)=
c)        MOVC   A,  @A+DPTR   (A)=
d)  MOVX   A ,  @A+DPTR     (A)=
2、已知程序段:MOV  R1,30H
MOV  A,@R1
MOV  @R1,20H
MOV  20H,A
且执行程序段前(30H)=40H,请阅读程序段,说明程序段的功能。

fosc=12MHZ,定时器/计数器T0初始化程序和中断程序如下:
ORG  000BH
LJMP  TT0
ORG  0030H
MOV  TMOD,#01H
MOV  TH0,#0DH
MOV  TL0,#0D0H
MOV  IE,#82H
SETB  TR0
CLR  P1.1
SJMP  $
ORG  0060H
TT0:MOV  TH0,#0DH
MOV  TL0,#0D0H
CPL  P1.1
RETI
END
回答:(1)该定时器工作于什么方式?
(2)解释控制字82H和01H的含义。
(3)相应的定时时间是多少?

阅读并分析程序,下列程序执行后:
(SP)=          ,(A)=          ,(B)=            。
MOV  SP,#40H
MOV  A, #30H
MOV  B, #10H
PUSH  0E0H
PUSH  0F0H
POP  0E0H
POP  0F0H
SJMP  $

阅读并分析程序, 已知程序执行前有(40H)=88H, 问:
(1)  程序执行后(40H)=         。
(2)该子程序的功能是什么?程序如下:
MOV  A, 40H
JNB  ACC.7, GO
CPL  A
INC  A
MOV  40H,A
GO: RET

编制一程序,用8255的C端口按位置位/复位,将PC7置“0”,PC4置“1”(端口地址为7FFCH——7FFFH)。

试将8051单片机外接一片EPROM2764和一片8255组成一个应用系统。要求画出扩展系统的电路连接图,并指出程序存储器和8255端口的地址范围。

 用1片2716和1片6116给8051单片机扩展一个2KB的外部程序存储器和一个2KB的外部数据存储器,请画出逻辑连接图,并说明各芯片的地址范围。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了,做好可以传到邮箱里:rubyball@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