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到,请教大家一个组播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07-04):
新手刚到,请教大家一个组播的问题,谢谢!
一个分布式的设备,在一个要注册的设备上通过组播形式发送自己的信息给主控设备,实际数据大小为1600字节,消息头32字节,udp头8个字节,总共1640个字节大小,但是主控设备侧的上层一直收不到消息,跟踪时看到数据已经从要注册设备的以太网口发送了出去。要注册设备的网口MTU15200,主控设备的MTU为1500,不知道和它有没有关系?以单播的方式可以发送,主控端可以收到。不知什么原因导致主控端收不到组播的消息?郁闷中!
以太网
设备

网友A:
接收方要加入到组里才可以收到

网友B:
这个应该就是和你的mtu有关系。
mtu涉及到数据包在传输时的分片。 发送数据时,注册设备的mtu是15200 你1640的数据包就不用分片 。而主控端的mtu是1500,这本身就不匹配。必然出问题。
你可以尝试用小于1500大小的数据包。这个时候应该就可以正常收发,如果是这样,那就证明了肯定是mtu的问题了。

网友C(2008-05-01):
lz要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