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屏蔽‘设备安装程序错误’的问题

楼主:
程序执行到:
if(!SetupDiCallClassInstaller(DIF_INSTALLDEVICEFILES, hDevInfo, &deviceInfoData)) {
                             // happen error here!
                       errCall = "SetupDiCallClassInstaller";
                         //goto failed;}
这里会弹出一个‘设备安装程序错误’对话框,窗口内容为:windows无法为**加载安装程序。请与硬件供应商联系,寻求协助。

我先在这里屏蔽这个错误对话框就可以了,不知道怎么实现?
大概知道好像可以用SetErrorMode(SEM_FAILCRITICALERRORS)来屏蔽。
但是,这里我是在if前面加入这句话,然后在if执行完毕后调用SetErrorMode(0)来回复默认值。
现在这段代码似乎没有运行,因为还是会弹出这个错误信息。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编码有错误?
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
烦劳各位写清楚些,我是刚刚接触windows的编程。谢谢!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我只要屏蔽那个弹出来的窗口就可以。
只要达到目的。

谢谢!

网友:
既然是错误  那就要解决

屏蔽不是办法

网友:
哦 不是的
我解决的方法是在注册表里面读取,如果这边不成功的话。
但是现在问题是,他会首先执行到这个部分。
那么就会弹出这么个消息提示。
所以要屏蔽掉这个错误。

哪位有用过SetErrorMode()这个api呢?
请指教了!

网友:
我现在用SetupDiInstallDriverFiles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有issue就要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