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bootloader的升级!

楼主(2007-01-09):
如何进行bootloader的升级!
我现在的开发板用的是vivi的bootloader,前段时间我一直研究u-boot的代码,总算是按照一些资料编译好了,现在的问题是:
我对编译好的u-boot没有把握一定正确,所以想下载到开发板验证,但是不想抹掉原来的vivi,我的开发板现在已经有linux系统了!
请指教,谢谢!
vivi
linux
如何
开发
资料

网友A:
bootloader只能二者择一,不擦掉是不可能D。厂家没提供原始的vivi image或bin文件吗?

网友B:
厂家有提供vivi image,但是现在我打算自己移植u-boot!
vivi image是存放在nand flash的0地址开始的,然后运行中会进行copy到ram中,我想,是否能把编译好的u-boot bin文件放在SDRAM某个地址直接开始运行?
不知道是否可行!刚刚开始学习,请指教!

网友C:
两个东西执行的功能是一样的。都有初始化SDRAM,还有一个代码拷贝的过程。如果你把u-boot直接在sdram里运行,那么在初始化SDRAM的时候,你的代码还在么?拷贝的时候,地址操作会正确么?
你既然有vivi image,那么可以把原来的抹掉,然后写u-boot;调试完了以后,再写回来就是了。

网友D:
用jtag 从新烧录uboot.bin到0x0地址,如果正确执行,可是输入命令进行相关操作。。

网友E:
谢谢各位,基本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