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以下串口通信的程序问题

楼主(2007-04-17):
帮忙解答以下串口通信的程序问题
小弟初学者,请指教以下程序中有“??”的问题:
LPC900单片机与串口通信例程 *****************************************************************************/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temp;
void UART_Init();
//-------------------------
//功能接收中断
//-------------------------
void Rcv_ISR() interrupt 4
EA=0;
// while(!RI) //等待接收完时RI置位
temp=SBUF; //保存所读取的数据
RI=0; //RI清0以等待下次发送
SBUF=temp; //发送数据
while(!TI); //当TI为1时发送完毕
TI=0; //TI清0准备下一次发送
EA=1;
}
//-------------------------
//功能发送中断
//-------------------------
void Send_ISR() interrupt 13
{
EA=0;
//在这里添加你需要的代码 (???*这是什么意思,我要实现的功能是232通信,在这里要加什么代码呢?)
EA=1;
}
//--------------------------
//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UART_Init();
while(1);
}
//---------------------------
//功能串口初始化
//---------------------------
void UART_Init()
{
P1M1=0x00;
P1M2=0x00; //端口初始化
SCON=0x50; //使能接收选择串口模式1
SSTAT=0xE0; //选择独立的Tx/Rx中断
BRGR0=0xF0; //9600 baud @ 7.373MHz
BRGR1=0x02;
BRGCON =0x03; //使能BRG
ESR=1; //ESR=Enable Serial Recieve
EST=1; //EST=Enable Serial Transmit
EA=1; //使能中断
}
//---------------------------
//END
//---------------------------
程序
include
初学者

网友A:
这样看来这是一个大体应用框架
功能搭完,然后呢往里面填具体的应用
那个发送函数里就是让你按照一定的发送流程,规则,很里面填应用代码
大体看了一下,应该是和51里的串口一样的用法,连寄存器的值的配置都一样
没有书的话你可以找找51的来看看.
另:MAIN里没有逻辑应用,可能这个只是一个示例

网友B:
谢谢您的答复!!但您说“只是一个示例”,怎么理解?
我想把它用在51单片机(lpc932)与pc机的串行通信中,采用232方式,应该怎么修改呢?
学生还没有毕业,正在做毕业设计,所学知识很浅,望给与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