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da下导入dll 文件的问题

楼主:
用vc生成一个dll文件(Phone.dll),并把它拷贝到pda的根目录下(该目录下有一个用EVC生成的导入dll的EXE文件),希望在pda中导入dll,相关代码如下:
          HINSTANCE ghPhoneDLL=NULL;

          ghPhoneDLL=LoadLibrary(TEXT("Phone.dll"));

        //如果载入DLL失败,提示用户

        if(ghPhoneDLL==NULL)
             AfxMessageBox(L"Cannot load DLL file!");
        else
              AfxMessageBox(L"Load DLL file  successfully!");
此代码在模拟器上运行能导入dll,但在pda上运行却不能导入,不知原因是什么?请高手指点!

网友:
检查一下CPU类型是否匹配
然后TEXT("\\Windows\\Phone.dll"));
复制Phone.dll到 \\windows

网友:
关键是检查一下CPU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
多谢两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