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与安卓
[2410开发板][内核配置问题][Linux系统]

楼主(2007-03-14):
[2410开发板][内核配置问题][Linux系统]
请教各位大侠,我想将一个关于Led的驱动模块(i2c-dev-zlg7290led.o)编译到内核中,我使用的是ARM2410平台,请问在内核配置时我该怎样配置,具体步骤是怎样的,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linux
具体步骤
开发
linux

网友:
下面是在culinux下添加驱动的过程 你可以参考一下
fx469驱动程序的源代码为fx469.c,fx469.h
将fx469的驱动程序添加到uclinux(2.4版本)中的步骤:
1.将fx469.c和fx469.h复制到uclinux/linux2.4.x/driver/char目录下,在该目录下的mem.c中的int chr_dev_init()函数中增加如下代码
#ifdef CONFIG_FX469
init_fx469();//在fx469.c中实现,是fx469的初始化函数
#endif
2.在.../char目录下的Makefile文件中增加如下代码
ifeq($(CONFIG_FX469)y)
L_OBJS+=fx469.o
endif
在obj -y+=...后面加上fx469.o
3.在uclinux/linux.2.4.x/driver/char目录下的config.in中字符设备段里增加如下代码
bool 'support for fx469' CONFIG_FX469 y
4.在uclinux/vendor/Samsung/4510B/Makefile中增加
fx469,c,254,0
说明:fx469:设备名
c:字符设备
254:主设备号
0:从设备号
5.在make menuconfig中选中ustomize Kernel Settings选项
在后面出现的菜单中选择character devices,选择fx469

网友A:
make
虽然只能看明白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