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的是VS2003的C#来开发WINCE4.2的应用程序....现在遇 ...

楼主(2007-05-17):
我用的是VS2003的C#来开发WINCE4.2的应用程序....现在遇到了问题.
问题是:
我把应用程序关闭了,但发现程序还在运行,
有什么方式看我的程序里面的什么对象在运行?
注:我的板子是2410的,WINCE4.2版的操作系统,PC机开发软件是VS2003的C#.
操作系统
开发
问题
应用程序
WindowCE

网友A:
在PB下是可以看到的,但看到的都是线程的标示号.............根本不知道是那个东西没有卸载.

网友B:
看来是你写的应用程序问题了,在运行程序的时候如果关闭,内存都没有释放,或者占用的资源没有正规释放就退出程序,结果就是出现你这样的情况,如果在板子上的话把板子重启,这是最方便的方法,然后改你的程序。

网友C:
你只是DestroyWindow而已,没有PostQuitMessage吧...窗口是销毁了,但消息循环还在进行...

网友D:
是的,我也估计是有资源没释放,但又找不到是什么资源....有没有方法可以看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