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Windows CE系统支持OpenGL吗?

楼主:
Windows CE 5.0 支持OpenGL吗,如果在
WinCE系统下开发图形界面,用什么比较好?

网友:
你用的wince那个版本?就去对应的pb中应用程序下看看有没有openGL

网友:
支持opengl es
你看这里
http://www.zeuscmd.com/tutorials/opengles/index.php
还有这里
http://www.khronos.org/opengles/

但要注意,要硬件支持的

网友:
支持opengl,嵌入式上边的是opengl es
但是怎么配置opengl es 呢?
使其可以在程序中使用。
请大虾们回答一下

网友:
OpenGl ES是开源的。
可以自己build出个dll和lib。
也可以down个lib下来。

之后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哈哈!

网友:
想问一OPENGL ES中的INCLUDE LIB 怎么放,是在VS2005上用

网友:
ce下用directx就可以了吧

网友:
支持,虽说是需要驱动的支持,但是可以实现软件模拟,所以在模拟器中就可以实现。
我的开发环境是VS2005 + wince6.0自定义SDK

网友A:
觉得取得,大家为什么不用CE自带的DIRECT组件,难道MS的东西没有OPEN GL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取得,大家为什么不用CE自带的DIRECT组件,难道MS的东西没有OPEN GL好用吗?

觉得奇怪

网友B:
wince下面默认是不会支持opengl es的,不过在sourceforge上面可以下得到开发包,装了之后,模拟器就可以运行opengl es的小程序
但是这种东东最好还是要硬件支持,例如s3c6410就实现opengl es 1.0 2.0

网友:
D3D用这个吧.

网友:
我觉得关键要看CPU是否支持图形加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ce下面默认是不会支持opengl es的,不过在sourceforge上面可以下得到开发包,装了之后,模拟器就可以运行opengl es的小程序

有支持模拟器的库么?在哪里?

网友:
Opengl 支持,
但是在Wince下不支持使用Opengl,支持使用DirectX.

网友C:
基于WinCE的OpenGL ES教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41085

基于WinCE的OpenGL ES教程(有两个教程,一个是E文版的,开发环境是EVC4.0;另一个教程是网页版的,开发环境是VS2005的)

绝对有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觉得取得,大家为什么不用CE自带的DIRECT组件,难道MS的东西没有OPEN GL好用吗?

比较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觉得取得,大家为什么不用CE自带的DIRECT组件,难道MS的东西没有OPEN GL好用吗?

比较支持!

可三星的6410的BSP只提供了对OPEN GL ES的硬件加速驱动啊!那个s3c6410_fimg.DLL就是OPEN GL的加速驱动.

网友:
在PLATFORM.BAT也看到了

; -------------- OpenGLES 2.0 -------------------------------------------------------

IF BSP_NOOES !

     s3c6410_fimg.dll  $(_FLATRELEASEDIR\s3c6410_fimg.dll      NK     SHMK

ENDIF BSP_NOOES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于WinCE的OpenGL ES教程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1541085

基于WinCE的OpenGL ES教程(有两个教程,一个是E文版的,开发环境是EVC4.0;另一个教程是网页版的,开发环境是VS2005的)

绝对有料!

真的是好东西啊!!!

网友D:
支持,在public common目录下,需要增加一个开关,具体的可以查文档,我前些天跑silverlight的时候,没开opengl,特别慢,后来才发现这个开关,打开之后,速度达到每秒46帧,不开的时候才几帧。

网友:
呵呵,一年了我回来再看到此贴。
wince开发板PB要支持opengl es, 那么你需要根据厂商提供的文件(.h,.lib,.dll)来使用,(如果提供最好)
没有也可用网上下载的lib 及DLL来来使用,我试过可以

最好先装一个虚拟机与你的开发板匹配的SD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在public common目录下,需要增加一个开关,具体的可以查文档,我前些天跑silverlight的时候,没开opengl,特别慢,后来才发现这个开关,打开之后,速度达到每秒46帧,不开的时候才几帧。

有这么大的区别?

网友:
我在模拟器下跑那个SILVERLIGHT的程序显示帧率为0,但程序是会移动的.

网友:
ms,windows对OPenGL的支持都是靠软件实现的....做图形处理的话,还是DirectX吧

网友:
没有GPU的话,建议还是不要浪费时间了。虽然说弄得跑起来很容易
但是一般的cpu也就能支持做个最简单的三角形或者矩形啥的

还不如直接对bit流做个算法来的快

网友:
高手这么多,请教个问题,谢谢。

在ce6.0下,opengl es支不支持在单文档类型的MFC应用程序中画图(在win32、基于对话框类型的MFC应用程序中使用相同的方法能对使用Opengl环境进行初始化,但是用同样的方法在对单文档类型的MFC应用程序的环境中却不行)?
     如果可以,那么就是在ce6.0下,配置好opengl后,怎样在单文档类型的应用程序中怎样对opengl画图环境进行初始化,能否给出初始化的详细实现步骤?

网友:
opengl初始化的时候只需要hwnd和hdc

网友:
软件支持, 要硬件支持的话需要找芯片厂要 SD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支持,在public common目录下,需要增加一个开关,具体的可以查文档,我前些天跑silverlight的时候,没开opengl,特别慢,后来才发现这个开关,打开之后,速度达到每秒46帧,不开的时候才几帧。

有空我也搞搞,心痒痒啊。

网友:
wince是可以支持的。但是最终看你带不带。
wince上最好的当然是DirectX

网友:
什么开关呢?!

网友:
应该是OpenGL
是否支持Wi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