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WinCE4.2中,夏令时修改后,不起作用啊?

楼主(2007-10-17):
为什么我的WinCE4.2中,夏令时修改后,不起作用啊?
进入CE后,点击右下角的Date/Time properties后,选中Automatically adjust clock for daylight saving后,点击Apply后,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在XP上选择同样的时区后,应用夏令时,时间却有改变啊!
adjust
clock
saving
WindowCE

网友A:
平台BUG?我定制时,已经打上所有补丁了呀。

网友B:
定制的平台BUG 补丁有什么用? 是没有设置好.

网友C:
我只找到void SetDaylightTime( DWORD dst);函数,在WniCE里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