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7-08-05):
请教一下仿真的问题
用伟福的仿真头执行程序,然后直接插在我的板子上,功能都能完成,但是用片子烧程序插在板子上就出现了错误. 我的板子上有一个光电传感器检测信号改变状态,用了片子就好象一下子检测了好几部,在程序里检测信号后我又加了延时程序,但都延了半秒了,还是这种情况,小弟真是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希望高手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仿真可以,烧到片子里就不行了?还真是奇怪

网友B:
如果不是时序的问题的话,那么LZ就好好比对一下,仿真和下到片子上去运行,它俩还有什么区别
呵呵...
找出和解决了这个差异,问题自然就解开了

网友C:
请教lbing7(向青润老大学习!!!) 老师,我是单片机初学者,不太懂你说的时序问题具体指的什么,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程序烧到板子上现象就是,光电检测的一个中断信号能使程序执行好几步的中断,而且每次我试板子,跳的步骤不定,出现最多的是直接跳到最后。一开始我认为是光电检测的问题,可是用示波器检测的波形和我想要的一样;后来我又认为是单片机的外围电路的错误,重新焊了还是不行。我的板子功能是驱动电动机,可是我是单一电源控制,和单片机只是公地,是不是电压有干扰,单片机不工作了。老师能不能帮分析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