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高容量SD card CSD寄存器与低容量CSD寄存器有什么区别呢 ...

楼主(2007-12-25):
高容量SD card CSD寄存器与低容量CSD寄存器有什么区别呢?
CSD register of High capability SD card
难道仅仅只有返回的Device size(C_Size)是block数目还是byte数目有区别吗?
哪位有表格对比或者寄存器图示之类的请分享一下,十分感谢。
表格
register
寄存器

网友A(2008-06-17):
memory capacity = BLOCKNR * BLOCK_LEN
Where:
BLOCKNR = (C_SIZE+1) * MULT
MULT = 2C_SIZE_MULT+2 (C_SIZE_MULT < 8)
BLOCK_LEN = 2READ_BL_LEN (READ_BL_LEN < 12)
Therefore, the maximum capacity which can be coded is 4096*512*2048 = 4 GBytes. Example: A four MByte card
with BLOCK_LEN = 512 can be coded with C_SIZE_MULT = 0 and C_SIZE = 2047.
C_SIZE_MULT [49:47]
C_SIZE [73:62]
READ_BL_LEN [83:80]

网友B:
下个手册自己看吧,SD Specifications Part 1 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ersion 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