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b6.0的通信控件的问题

楼主(2007-05-14):
关于vb6.0的通信控件的问题
各位大哥,没有学过vb,请问一下.
mscomm通信控件是不是只有企业版才有啊.
普通的版本控件在什么地方
如果想进行串行口通信的话.怎么进行多进制的转化啊.
通信
大哥
企业版

网友A:
前两天刚刚在一个朋友那玩过...
呵呵
好像是企业版才能找着...
进制转换,这个从算法角度来说不是多难吧??
还有从ASCII到二进制数的转换,都不是什么问题
把思路理理,就出来了

网友B:
普通的里面也有啊
工程一开始并不会出现所有的 Visual Basic 所提供的控件,只出现部分的基本控件,其他的控件在需要引用时,你可以通过“工程”“部件”“Microsoft Comm Control 6.0"的方式来添加到工具箱里,也可以通过C:\WINDOWS\system32\MSCOMM32.OCX来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