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2C的电平转换电路,谢谢!

楼主:
现在我手上有一个并口I2C总线实现调整参数的芯片,但是由于并口输出电平是5v,而我芯片的电压是3.3v,所以中间需要一个电平转换电路,请问有没有什么片子或者分离元件实现的电路图可以实现啊,谢谢了!网上查了一下,好像MAX3373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
我用分离元件搭了一个转换电路,但就是不行。请问怎么发图片啊?

用vc编写的程序用来驱动5v的芯片是可以实现读写的,所以软件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这是我的用分离元件搭建的电平转换电路,但是就是不能读芯片。达人帮忙看一下吧,谢谢!急!

网友:
并口是5V ttl 兼容3.3V ttl,而标准IIC应该是OC输出,一般直接连就可以,加两个上拉也可以。可能是其他问题吧。图我看不到。

网友:
问题就是我的i2c不是标准的这种啊,只是使用了i2c协议传输数据而已,所以在中间必须使用一个电平转换,而且要实现双向传输。。

网友:
非标的IIC也必须是双向传输,但非标的一般没有总线仲裁机制,所以做成主从结构,最好不要用电平转换,如果非用不可,数据线上是双向门或驱动。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_=!

好,假如我现在使用的芯片只能在3.3V的情况下使用,而用并口传输,出来的电平5V会将芯片烧毁。那我中间使用的连接电路怎么才能实现即满足电平转换又不影响I2C协议传输数据?谢谢!

还有,我现在找到一个专用于I2C传输的电平转换芯片,美信的MAX3373,不知道还有哪种芯片和这个类似,可以代替的,谢谢!

下面是我自己用分离元件做的电路,实验证明不行。。求指教!

网友:
我看了你的图,我只能提一些参考意见,你自己判断或实验,因为我并没有这样做过。
1、用多路示波器查看各点波形,看时序是否有问题,一般来说双向口要有三态的,但你的并口2脚的输出可能导致SDA被钳位,你看看波形是否如此。
2、如果有专用的接口芯片,可以弄来样品试试
3、并口会打坏3.3v的器件,这我一直比较疑惑,建议直接连,可以用稳压管或二极管嵌位。
4、分离器件的参数会影响信号速度,要恰当选择,留有余量。

网友:
我刚才又看了下图,2脚是OC输出,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谢谢,我们只是利用程序调整参数演示,所以对速度要求不高。SDA没有被钳位,我对用并口施行写功能时波形有变化,就是芯片没有ACK信号回来,现在主要就是感觉芯片都无法驱动,好像start信号写进去都没有反应一样。我已经申请了美信的片子,不知道还有没有同类型的片子可用。

网友:
你不是说有5V芯片可以控制的吗?比较一下看波形是否一样,IIC是有时序要求的,再对照数据手册比较一下。还有就是不要什么转换电路,串个100欧的小电阻,再用10K上拉到3.3V,我就不信会打坏芯片?10有8,9是你的程序的问题,以为芯片被打坏了。

网友:
我用一个兼容5V的ROM,读写正常。而且波形用示波器看是符合标准的,就是ACK有问题。所以我觉得程序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ROM读写?是做加密狗吗?
器件不一定完全兼容吧?IIC器件有个ID的,不同的器件ID可能不同,另外就是还有地址、读写标志等。

网友:
建议你看一下I2C的协议手册,上面描述了
5V-3.3V 的接口电路。
最主要在于MOS管的选择,
建议用Rohm制的3019。
如果MOS管切换速度不快,会产生过冲。

网友:
不用转换,只要识别出来0和1就可以了,

网友:
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
硬件上必须保证的:
1. 高电平,低电平电压都OK吗?
2. 上升Edge,下降Edge时间满足要求吗?
   通讯速率100K时,上升,下降时间最大值是1us。
3. 发送完了之后,有Ack数据么??

以上几点可以确认一下!!

网友:
to:SGX6660888

现在搞定了,用的maxim的电平转换芯片,不过这块芯片对电平要求太高了,用起来不太方便,尝试用分立元件搭过,皆告失败。。。

虽然做完了,但还有些东西觉得不妥,现在的笔记本和新的台式机,我测了一下,并口电压一部分是3.3V,一部分是5V,一部分是地,我scl和sda的写分别是3脚和2脚,是3.3V,正好可以用在我的芯片上,不过sda读的却连在12脚,这个脚的高电平是5V,所以还是需要电平转换,直接接的话电平升高,会对芯片有影响。。。这点还是没有想好该怎么办好,若是有分离的mos管我想就可以吧,不过分离的mos不容易买到,而且好像也比较容易坏。不知道是不是的,呵呵。

网友:
恭喜恭喜,完成任务。

作什么项目都一样,都会有缺憾。

^_^。

另外,可否告诉我片子的型号,我也学习学习。

当时我作项目时,由于考虑成本,

只能采用分离件。我觉得由于功率不大,
应该没问题。
不过,你的电路如果要考虑接触静电,
估计也只能用IC了。
当然,前提是你作的是产品的开发。

网友:
呵呵,谢谢!

我用的片子是max3373,为了这个电平转换还做了一块PCB板,说起来还是不划算,当时想用分离元件,怎么尝试都没有成功,倒也不是考虑接触静电,也不是产品开发,只要能用就可以了,呵呵。可以把你用分离元件搭起来的电路给我看看么?呵呵,我的邮箱是klaiceps@gmail.com.

结贴了,给你和lailaiququ各50分吧,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