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嵌入式视频解码器的吗

楼主(2007-12-26):
有做过嵌入式视频解码器的吗
我现在接手的工作是要用C64x的DSP做一个H.264的解码器,并且用ARM了作为辅助的验证
我的思路是这样:
编码端是在电脑上进行的,通过H.264编码编成一定格式的文件,然后把该文件输送到DSP中解码,解码后的数据通过DSP的HPI接口传输给ARM,然后经过ARM外接的LCD来显示该视频
由于以前从没接触过视频编码的东西,对相关概念还是很模糊
请有经验的通知看下我的想法是否可行,另外想问下一个视频文件解码后的数据是如何通过LCD显示的
十分感谢
视频
接口
如何

网友A:
那要看你解码后的数据是什么格式的,一般是YUV的数据把。如果你的LCD只支持RGB的话,你还需要将YUV数据转换成RGB数据,然后显示在LCD上面。如果你有足够大的内存的话,你完全可以把解码后的一帧一帧的数据存放在SDRAM中,然后存成文件或者直接上传到PC上面,你可以从网上找到很多播放YUV数据的软件,在PC上面就可以播放,不一定要刷到LCD上面。

网友B(2008-05-01):
接分是王道!

网友C(2008-06-07):
有专门的LCD接口,一般采用YUV或者RGB的数据格式进行数据传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