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pc上串口发送数据失败

楼主(2007-07-26):
cepc上串口发送数据失败
在X86机器上正常运行WINCE系统.
用EVC编写的串口读写程序,下载到目标机上,能用createfile打开串口3,但是writefile通过com3发送数据不成功,通过GetLastError()获得是1359错误.
其他的串口1,2,4,5等都不能打开,后面调试发现com1是用来作为系统调试打印信息输出的.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com3能打开,但是发送数据失败.
数据
程序

网友A:
Wince下最好用com1,你的com1没用,是因为你的串口被系统占用了,这就需要你关闭系统对串口的调用,然后用com1就可以了,关闭系统对串口的调用可以在内核中定制。

网友B:
谢谢了.
你知道怎么关闭系统对com1的调试信息输出吗?

网友C:
好像在编译NK的时候关闭一个什么宏,就可以屏蔽系统的调试信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