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有关支持韩文的问题?

楼主(2007-12-20):
wince有关支持韩文的问题?
在PB中选择了"朝鲜语",编出的nk中可以显示韩文,但是'\'符号显示不对,显示成了"中间有一横杠的'W'",这是为什么?并且如果是"英语"/"中文"下,activesync工作正常,在"朝鲜语"下activesync也连不上???
另外我的evc中怎么显示韩语啊???????
请指点!!!!谢谢!
wince
朝鲜语
工作
韩文
英语
WindowCE

网友A:
找个韩国人,问问他们怎么开发的。

网友B:
Dear lenux,给介绍一个,我不认识啊!!!!!!

网友C:
多语言的问题,关于是找个人将程序中用到的字符串翻译成韩语。就像做英文与中文两语言应用一样的!
至于activesync连接不上,只要在系统设置中看看。因为韩语环境下,activesync的窗体类名不一样,重选择一下就可以连接的。这是我定制中英OS时,遇到过的问题。虽然没有做过韩语,但应该是可以参考的。

网友D:
字符都是UNICODE编码,只要有相应字库,程序设计上语言没有区别的。

网友E:
至于activesync连接不上,只要在系统设置中看看。因为韩语环境下,activesync的窗体类名不一样,重选择一下就可以连接的。这是我定制中英OS时,遇到过的问题。虽然没有做过韩语,但应该是可以参考的。
这个倒是我没有考虑过的。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