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找无线AP的IP

楼主(2007-10-09):
如何查找无线AP的IP
无线AP我设过静态IP地址。现在无线我可以连接使用,但是我忘了当时的ip地址,无线AP无法配置。
请高手支招。
在下先谢谢了!!^_^
无线
ip地址
如何

网友A:
呵呵。如果能用串口的话,用串口连上去,可能可以看见。
活着自己写个程序,向AP发送ARP request包,接收从AP返回的回复。
最后就是一个个的试。你还记得设的网段吗?最多试254次。

网友B:
因该有复位键,恢复出厂设置。

网友C:
没有什么方便的工具查询一下吗?

网友D:
结了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