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LCD与工控板连接方案

楼主:
板子是研杨的4310,带44pin的LCD接口,接口定义如下:
01. +12 VDC          02. +12 VDC
03. GND              04. GND
05. +5 VDC           06. +5 VDC
07. ENAVEE           08. GND
09. P0               10. P1
11. P2               12. P3
13. P4               14. P5
15. P6               16. P7
17. P8               18. P9
19. P10              20. P11
21. P12              22. P13
23. P14              24. P15
25. P16              26. P17
27. P18              28. P19
29. P20              30. P21
31. P22              32. P23
33. GND              34. GND
35. SHF CLK          36. FLM (V SYS)
37. M                38. LP (H SYS)
39. GND              40. ENABKL
41. NC               42. NC
43. NC               44. NC

LCD屏是个夏普6寸4k色数字屏,30pin TTL接口,定义如下:
01.   +5V Vdd      02.   Vss
03.   Vsync        04.   Vss
05.   Hsync        06.   Vss
07.   CLK          08.   Vss
09.   ENABLE       10.   NC
11.   +5V Vdd      12.   Vss
13.   R0           14.   R1
15.   R2           16.   +5V Vdd
17.   Vss          18.   B3
19.   B2           20.   B1
21.   B0           22.   Vss
23.   NC           24.   Vss
25.   G3           26.   G2
27.   G1           28.   G0
29.   Vss          30.   R3

空间不够用驱动板,请问高手这个屏是否可以直接用线和板子连接,直接连接的话板子和屏如何跳线?
多谢

网友:
不用驱动板?

建议你直接问厂家,我以前用过的华北的主板,他给我配套一个数据连接线,直接连接液晶显示器,来实现双显功能的。

网友:
不行,用不了驱动板,空间不够了..

主板厂家叫我问LCD厂家..但LCD厂家说不免费提供相关服务...晕死

网友:
做线好像挺麻烦的
上次我让厂家给做根线,要了我一百块,真TMD黑!

网友:
你该给出的是LCD的规格型号而不是引脚。通常来说,只要不是双扫的CSTN屏,板子都能支持。
另外,你的板子,实在是没听过。。。 是用的什么主芯片?

网友:
板子是个老板子,研杨(aaeon)的工控也算是比较有名了,用的是NS GXLV解决方案,就是PCM-5822方案

LCD规格不是主要问题,夏普的LQ 61D133,也是块老屏,工控上用的很多,TTL接口定义都是一样的,但如何与板子带的LCD 接口连接小弟实在是个外行,只是确定一定可以用跳线直连而不需要驱动板。。

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应该可以用一个连接线解决。
P20-P23  -  R0-R3
P12-P15  -  G0-G3
P4-P7    -  B0-B3
SHFCLK   -  CLK
V SYN    -  Vsync
H SYN    -  Hsync
Enable   -  Enable

网友:
直接用连线就可以与主板连接的,如果在武汉的话,可以找我,我这边免费帮您做好线。
MSN:dongyan98@hotmail.com  QQ:15144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