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汇编语句,谢谢

楼主(2007-02-15):
关于一个汇编语句,谢谢
assume ds:xxx,cs:xxx
这个语句什么意识??

网友A:
规定段所属的段寄存器.
简单理解
assume cs:code,ds:data
假定 code 是属于代码段 ,data属于数据段
固定格式,不用管太详细的吧? = =

网友:
恩,assume有假定的意思,通俗的说就是将我们所定义的代码段与段寄存器关联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