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s Storage 固件端

楼主(2007-10-18):
Mass Storage 固件端
现在有一个工程文件,功能是实现通用的Mass Storage,但是这个工程有点问题,就是找不到MASS Storage的驱动。调试工程时发现:在HOST 对 DEVICE 复位的时候,有一个reset的中断,但是还有一个Endpoint的中断。请问这是为什么呢?这两个中断怎么会同时出现呢?这时DEVICE处于哪个状态?? PC检查DEVICE 的过程不是 上电-》复位-》默认状态-》设置地址-》配置设备 这个过程正不正确? 请教各位高手了!!!谢谢!
工程
上电

网友A:
说的没错,PC检查DEVICE 的过程: 上电-》复位-》默认状态-》设置地址-》配置设备
上电-》复位 过程由reset例程受理;
默认状态-》设置地址-》配置设备 过程由endpoint0中断例程受理。
所以说,两者并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