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4.2 与 wince5.0 开发步骤的疑惑

楼主:
譬如在 wince4.2时, 我加个外设, 用到外部中断11   , 大概的修改步骤如下:

1. WINCE420\PLATFORM\SMDK2410\INC\Oalintr.h
#define SYSINTR_MYINT     (SYSINTR_FIRMWARE+22)

2.修改文件cfw . c文件中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isable()、OEMInterruptDone()函数,

3.修改armint.c文件
修改函数OEMInterruptHandler()的选项IntPendVal, 以确定具体哪个中断.

4. 再后面的就是 具体实现驱动了

但我要wince5.0 时, 加类似的一个外设, 大概步骤是什么样子呢? 主要修改哪些文件??

还发现, wince4.2 下的bsp 包  和 wince5.0 的bsp包 , 里面的结构不一样啊
劳烦搞过的wince5.0的 给说说 谢谢

网友:
5.0下的中断处理和4.2下确实有很大的不同。这个最好自己看一下源代码,在这里不容易说的清楚。

网友:
( 1 ) 在BSP 文件安装目录 \WINCE500\PLATFORM\Ep93xx\Src\Kernel\Hal\Common\ 下, 寻找到文件
“debug.c”,打开文件,对串口配置进行修改;
#ifndef DEBUG_UART_PORT //( 约57行 )
#define DEBUG_UART_PORT 1 // 3,进行修改,改用COM1为调试串口
#endif // DEBUG_UART_PORT
(2)在BSP文件安装目录 \WINCE500\PLATFORM\Ep93xx\Src\Inc\下,寻找到文件“options.h”,打开文件,对串
口配置进行修改;
#ifdef EDB9307_12_15 //( 约43行 )
#define EBOOT_PLATFORM_STRING "EDB9307/1X"
#define EBOOT_CS8950_MAC_ADDRESS {0x2400, 0x1020, 0x5678}
#define DEBUG_UART_SPEED 38400
#define DEBUG_UART_PORT 1 // 3,进行修改,改用COM1为调试串口
( 3 ) 在BSP 文件安装目录 \WINCE500\PLATFORM\Ep93xxSrc\Kernel\Hal\Common\ 下, 寻找到文件
“oempreinit.c”,用编辑工具打开文件,对串口配置部分进行修改;
……//(约70行)
//*CSC_DEVCFG = DEVCFG_U1EN | DEVCFG_U2EN | DEVCFG_U3EN | DEVCFG_TIN | DEVCFG_SHENA //modify for com1
*CSC_DEVCFG = DEVCFG_U1EN | DEVCFG_U2EN | DEVCFG_U3EN | DEVCFG_TIN | DEVCFG_CPENA |
DEVCFG_SHENA
#ifndef EDB9301_02
// Trun off IrDA on UART2 because EDB9301/02 have not implement it.
; //| DEVCFG_IONU2

我的意思是, 我手上的bsp包, 怎么找不到类似上面描述那样, 在相应的目录里,找到不到oempreinit.c,options.h   这样的文件

是否因为我手上的bsp 包不全??

网友:
楼上,不同的BSP中,包含的文件是不相同的。不是文件不全!特别是以OEM之类开头或相关的文件,是硬件开发商根据产品自己定义的。

网友:
越说我越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