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ALE这样接到RES,是何原理?

楼主:
如题,这是一个控制器的实际接线(测绘的),SM5964。ALE这样接的话,是什么原理?有什么好处啊。
问题是ALE信号会使得RES处于复位状态,在不改动硬件的前提下,程序中应如何处理呢?
三极管TR6是9012,我查了资料是PNP管。也就是ALE为低电平时TR6有输出,使RES为高电平,SM5964处于复位状态。我在程序第一条语句即是MOV 0BFH,03H,置ALE无效。可RES仍有1.9V左右的电压,用数字万用表量的,估计是脉冲,实际电压会高些,RES处于复位。无法启动SM5964,迷惑中。后来,我把R22拆除,就可以正常运行我编写的程序。请教,此控制器原来的程序应该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网友:
原理图在:http://bbs.2@1ic.com/club/bbs/bbsView.asp?boardid=11
这里好像不允许发图?

网友:
大体上连线就是单片机SM5964的ALE接到三极管(TR6)的基极,TR6输出通过电阻(R22)接到RES。

网友:
是不是用ALE的特性

在程序跑飞或是异常的时候,自动重启单片机

LZ你看看呢?

一种保护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