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pe1.2 和wince5.0中那些组件有关系?(难!急!)

楼主(2007-09-08):
skype1.2 和wince5.0中那些组件有关系?(难!急!)
在WINCE5.0系统的PDA上
把绿色版Skype1.2.exe 和AYGSHELL.DLL,COREDLL.DLL,HTMLVIEW.DLL,IPHLPAPI.DLL 一起拷贝到PDA上,然后运行Skype1.2.exe,会出错。我知道还缺少skype需要的DLL库,系统里应该还要加一些组件,请知道的高手指点,我等着救命,十分感谢!
SKYPE
绿色版
系统
WindowCE

网友A:
hehe
注意,PDA的CPU 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关注,
是提示"不是有效CE程序"还是其它?

网友C:
对啊,错误信息都没有给出来,让大家猜吗?

网友D:
又是这么恶心的问题,首先,你的Skypel是什么平台的,用的是什么cpu,和你要移植到的平台是不是一个架构的,你把arm的程序移植到x86上,永远跑不起来,更恶心的是,如果你把pc上的那个直接考进去,还想跑起来,那就幽默了。

网友E(2007-12-13):
我也遇到LZ同样问题 lz是否已解决?

网友F(2008-12-02):
我有WINCE 5.0 ARM平臺的SKYPE.已测试可以通话,但就是文字聊天时,有接收方显示不出来,查了很久都没查出是怎么回事.有高手帮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