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里怎么用directshow啊?谁有详细的步骤啊!

楼主:
求EVC里用directshow的例子!最好是源代码,只要用到directshow就行拉!
谢谢各位大侠啊

网友:
在X:\WINCE500\PUBLIC\DIRECTX\SDK\SAMPLES\DSHOW的目录中就有CE5自带的例子的源代码,你可以仔细去研究.

网友:
我只做過vs2005 wm5.0的
樓主得把問題說詳細點

网友:
#include
#include

#define CLASSNAME "VideoWindow"

IGraphBuilder   *pGraph = NULL;
IMediaControl   *pMediaControl = NULL;
IVideoWindow    *pVidWin = NULL;
HWND            g_hwnd;

void PlayFile(void)
{
    // Create the filter graph manager.
    CoCreateInstance(CLSID_FilterGraph, NULL, CLSCTX_INPROC,
        IID_IGraphBuilder, (void **)&pGraph);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MediaControl, (void **)&pMediaControl);
    pGraph->QueryInterface(IID_IVideoWindow, (void **)&pVidWin);

    // Build the graph.
    pGraph->RenderFile(L"Test.avi", NULL);

    //Set the video window.

//Attach the video playback window to the desired parent window.

//call the IVideoWindow::put_Owner method and pass it a handle to the owner window.

pVidWin->put_Owner((OAHWND)g_hwnd);

pVidWin->put_WindowStyle(WS_CHILD | WS_CLIPSIBLINGS);
RECT grc;
GetClientRect(g_hwnd, &grc);
pVidWin->SetWindowPosition(0, 0, grc.right, grc.bottom);
// Run the graph.
pMediaControl->Run();
}
void CleanUp(void)
{

//Before the application exits, it is important that
//you set the visibility of the video window to false.
// Otherwise, a video image remains on the screen
//and the user cannot get rid of it. Then, reset the owner to NULL;
//otherwise, messages are sent to the wrong window, likely causing errors.

pVidWin->put_Visible(OAFALSE);
pVidWin->put_Owner(NULL);
pMediaControl->Release();
pVidWin->Release();
pGraph->Release();
}
// Message handler.
long FAR PASCAL WindowProc( HWND hwnd, UINT msg, UINT wParam, LONG lParam)
{
switch (msg)
{
case WM_DESTROY:
    CleanUp();
    PostQuitMessage(0);
    break;
default:
    return (DefWindowProc(hwnd, msg, wParam, lParam));
} return(NULL);
}
// Main.
int PASCAL WinMain( HINSTANCE hInst, HINSTANCE hPrevInst, LPSTR pCmdLine, int nCmdShow )
{ MSG msg;
WNDCLASS wc;
CoInitialize(NULL);
ZeroMemory(&wc, sizeof wc);
wc.lpfnWndProc = WindowProc;
wc.hInstance = hInst;
wc.hIcon = LoadIcon( NULL, IDI_APPLICATION );
wc.hCursor = LoadCursor( NULL, IDC_ARROW );
wc.hbrBackground = (HBRUSH)GetStockObject( BLACK_BRUSH );
wc.lpszMenuName = NULL;
wc.lpszClassName = CLASSNAME;
RegisterClass( &wc );
g_hwnd = CreateWindow( CLASSNAME, "DirectShow Sample", (WS_OVERLAPPED | WS_CAPTION | WS_SYSMENU | WS_THICKFRAME | WS_MINIMIZEBOX | WS_MAXIMIZEBOX),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CW_USEDEFAULT, NULL, NULL, hInst, NULL);
ShowWindow( g_hwnd, nCmdShow );
UpdateWindow( g_hwnd );
PlayFile();
while( GetMessage( &msg, NULL, 0, 0 ) )
{ TranslateMessage( &msg );
DispatchMessage( &msg );
}
CoUninitialize();
return msg.wParam;
}
最简单的调用directshow播放视频的例子

网友:
楼上的大侠有没有EVC下的源码啊。谢谢

网友:
EVC的沒有
VS2005的倒是做過
可以先安裝個dxsdk看看裡面的代碼

网友:
directshow难啊!哎!谁有evc的代码拿出来分享啊。
谢谢呀

网友:
所谓的evc和vc,只是编译器不同而已,相同的源代码都可以进行编译,只需要修改些细节而已,唯一不同的是前者生成嵌入式程序,后者是桌面程序。

网友:
楼上的大侠说的好啊,但是vc里面有好多东西evc是不支持的啊。

网友:
evc 《 vc,这是必然的,嵌入试程序追求的是高效,节省资源,但对于大多数vc下的api,evc的库都是支持的,可以放心的使用,这点微软考虑的很周到,绝对能满足大多数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