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扩展外部RAM,怎么访问?

楼主:
我用74LS373和74LS138扩展了一片6264
6264的地址是0x6000
用#define XPORT XBYTE[0x6000]定义
要怎样访问6264呢?
用unsinged char xdata temp行吗?
我初学C51,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啊,万分感谢!

网友:
用unsinged char xdata temp行吗?

这个是把变量定位在XDATA区,也就是外部RAM

至于准确定位还有一个:_at_
具体怎么用,你再看看手册,不告诉你答案,嘿嘿

LZ好运

网友:
#define XPORT XBYTE[0x6000]定义的是一个扩展端口,而这个0x6000是6264的地址,我还扩展了其它的端口,比如用245扩展一个输入口,地址是0x4000
51单片机又是统一编址的
unsinged char xdata temp只是定义在片外RAM,这样怎么知道片外RAM是0x6000还是ox4000呢?

网友:
如果用unsigned char xdata temp _at_ 0x6000
编译会报错,好像是说绝对地址出错
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呢?

网友:
同上,LZ还是看一个KEIL手册吧,在你安装目录的HLP文件夹下

具体可能是你选的芯片的问题,呵呵

网友:
全国第一家虚拟主机:支持伪静态.有利于提高排名!!!

15G全能空间年付500元/月付70元 可免费试用
5GB 独立WEB空间、5GB 企业邮箱空间、5GB MSSQL数据库
IIS连接数据 500 个、500GB/月流量、共享日志文件空间

企业邮箱功能
赠送5GB 超大企业邮箱,500个Email企业邮箱用户
自动回复、自动转发、POP3、SMTP收发信、SMTP发信认证
邮件过滤、邮件拒收、邮件夹管理、邮件域管理、定制邮件数

数据库功能
支持5GB MSSQL数据库空间,5个用户数据库、Access

主机功能支持
采用安全稳定的Win2003 .net2.0 架构
支持ASP、PHP、ASP.NET、PERL等脚本、支持自定义CGI
全面支持.net2.0版本,独立的Application应用池,
支持SSI(Shtml),支持FrontPage扩展
可免费自行绑定5个域名、500个解析、500个子域名

详情咨询021-51695858   QQ:678500
官方网站  www.abcnic.com
ADD:上海市浦东新区金桥浙桥路289号建银大厦A座703-704

网友:
应该先定义RAM器件地址, 然后再定义存贮地址

网友:
问题解决了
原来在KEIL项目设置里有个设置xdata地址的
谢谢各位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