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USB slave和PC的数据通讯!Thanks!

楼主(2007-02-01):
请教...关于USB slave和PC的数据通讯!Thanks!
用USB线将PC和开发板的usb slave接口连接
用ActiveSync可以完成文件传送。(这个好像全世界都知道,^_^)
我的问题是:
wince应用程序的数据(内存中,非文件)如何传送到PC。
也就是,如何自己写程序实现PC和usb slave之间的数据传送?
PC这边的程序不难,无非就是CreateFile,WriteFile,ReadFile等等。
wince这边的程序要如何写?我还没有任何思路,请大家指点!
Thanks!
数据
通讯
应用程序
全世界
wince

网友A:
你可以研究一下PB帮助中的
Application Development \ ActiveSync

网友B:
终端也可以自己写阿,也是WriteFile,ReadFile之类。
不过你需要自己制定协议,自己处理错误。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很多导航产品都提高同步工具,大多数是自己做的。
也有一些是利用avtivesync。

网友C:
EVC也一样用啊

网友D:
用RAPI可以在pc和pda之间交换数据,Google或MSDN中查RAPI即可。

网友E:
谢谢各位的指点。
请问,如何写基于activesync的程序?
activesync的代码是公开的吗?哪里有?